[家电] 三石电动车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0-09-22):
雅迪48v锂电充电器,三石制造。炸了管,刚开始维修是损坏扩大。
现在换过整流二极管 保险管  mos管 电源管理芯片(ob2202cp) 大电容
初级电路自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现在情况是插电绿灯亮,输出端55v电压正常,但是接上电池再插电,绿灯一直慢闪,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ob2202cp)周边的小电容,看看有无虚焊。

网友B:
有可能电压检测电阻换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电压检测电阻换大了,

取样电阻0.22欧,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ob2202cp)周边的小电容,看看有无虚焊。

没有虚汗,显微镜下看过了

网友(2020-12-23):
引用 楼主:
取样电阻0.22欧,应该没问题

高压端电流取样电阻应该是0.15欧姆,0. 22大了,连接电池后过流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样电阻0.22欧,应该没问题

0.1—0.15欧姆   高了就保护了。

网友:
这充电器我捡过一个回来修,看样子挺好的,还没有散热风扇,由于不知道原阻值,开关管S极和输出的电流采样我都用了0.1欧的电阻,能用,但充电电流很小,用电子负载测最大只能1.8A的样子,再调大就保护了,就这样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虚汗,显微镜下看过了

有时间用显微镜看,直接20在网上买个算了

网友(2022-07-29):
场管S极对地实际是通过由一个0.22欧2瓦的电阻和5个1R0的贴片电阻并联后接热地,通过你的描述,应该忘了检查这5个小电阻,可以改用一个0.2欧电阻代替这5个小电阻,这样充电就会变红灯,绿灯就不会闪了
另外此款充电器还有一个通病,就是变压器的连接S极的变压器引脚容易断铜泊引起通电绿灯闪一下就熄灭。

网友(2024-05-17):
我把高压端的检流电阻换成0.1欧姆的,然后待机输出电压上升到60伏,我又换成0.15欧的,电压54.6V,现在和楼主的故障一样,插上电池就闪灯,待机正常,都检查了,也没发现什么毛病。哪位高手能给解决一下?

网友:
适当减小取样电阻,看看能不能正常充电。

网友:
正好有个同款,收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