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20-09-22):
回收站拿的,2个6ⅴ,1个12V。仅一个6V通电转。
没玩过,还以为多高级,应有3相UⅤW,拆个坏的,简配。难道直流无刷就这样?板子另一面有个霍尔。

网友:
想不到无刷电机就只是多了个控制板,还是没单片机在里面了

网友:
头次见到弱电标准4绕组无刷电机,而且结构跟电脑风扇反过来的内转子设计,有利于定子散热避免漆包线变暗短路,去年见过je德昌电机推出的220伏排风扇专用,4绕组短路环罩极电机,鼠笼铸铜转子空载定速每分钟1350转,铸铝转子空载每分钟1250转,有功功率30到80瓦。前年网购过好几个nidec三相无刷电机,只有一个弄转,其它的没通讯协议只能外置无感无刷驱动板,有能力的建议利用里面霍尔元器件和有感无刷驱动,或者解开nidec自带无刷驱动协议。

网友A:
这图拍的 关键部位一个都看不到,这个是两相无刷,原理类似电脑风扇,没有单线圈这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拍的 关键部位一个都看不到,这个是两相无刷,原理类似电脑风扇,没有单线圈这回事儿~ ...

没玩过,不知道哪是关键部位?还有一个12Ⅴ的,不转,待拆

网友:
要注意概念,这电机根本就没相,是直流无刷内转子电机。

网友:
这样的电机真没见过哦

网友:
控制板放前端的很少见,基本都在尾部!

网友:
还有一个霍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