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老婆的vivo手机听筒有点沙哑,还是自己动手把它修好吧。

楼主(2020-09-22):
很多人都说vivo,oppo是厂妹机,低配高价。
但是它的存在还是有它的合理性。
就拿老婆的vivo x20 和我买的小米6x来说吧,
虽然配置都一样,高通晓龙660,4+64GB,但是其他方面,小米的6x真的没法和x20比。
x20的屏幕色彩亮度吊打小米6x,摄像头画质也吊打我的6x。

闲话少说,来看看今天的主角吧。
x20的听筒有点沙哑,淘宝5块包邮买了个小听筒。

5块还配送了套工具,卖家真的图个啥?要是被5元搞个差评,岂不是很不划算?

AAC130403C2
这个听筒也是aac的。

拆开后盖,小心指纹排线。

指纹模块固定在后盖上,这是早期的方案,后来有侧面指纹,屏下指纹。

听筒就在主板下面,取听筒必须拆下主板。

vivo的主板排线插口都用金属板固定,防止脱落。

vivo x20的排线有点多,小心取下。

这个主板的做工还不错,
btb排线插口处都有泡棉。防尘防潮。

后面全是屏蔽罩,看不见电路。

准备取下听筒。

新旧对比,左边是新的右边是原装的。

个头一样大,做工稍稍有点差别。

x20的主板螺丝只有一个型号,随便拆,随便安装。

双摄,副摄像头就是个凑数的,
现在很多的3摄4摄,副摄像头都是来凑数的。

震动偏心马达。

新的听筒换好,组装完毕,开机试试。ok一切完美。

网友A:
赞!给我的感觉是,
现在手机好像都是模块化了,这手机门槛应该是低了。。。

网友:
帮老婆修好了,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网友:
也有一台低端vivo,在亮度不高的环境,vivo取景显示在屏幕上,明显比别的手机亮度高也显得更清晰,不过拍出来的照片看着别的手机也差不多

网友B:
修过的手机老婆还要用?只能说老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的手机老婆还要用?只能说老婆不错

这才是真心跟撸主过日子的...

网友:
是过日子的人

网友:
老婆叫你换手机你却把它修好了

网友:
给老婆换过手机屏幕

网友:
摄像头还是有用的,都是按照功能不同分类的。

网友:
老婆手机坏了居然不让你买新的。。好老婆
至于配置方面 这俩都不在一个价位 不用这样对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给我的感觉是,
现在手机好像都是模块化了,这手机门槛应该是低了。。。
...

要是有LG的G5模块化可更换主电池更好,再加上微型四轴高倍率航模备用电池,应付换电池的时候断电问题。我之前的绿十字N4s和中兴z17mini,好在更换电池无需热风工具。华为荣耀20有点胶水机结构,换电池要热风焊台。

网友:
5元包邮不是赚喇叭钱,喇叭批发也不值钱

网友:
确实这样一修,省好多

网友:
性价比,那是在看不到的地方省了,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自己动手,东西永远用旧的

网友:
小问题   不算修    好好用去吧老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过的手机老婆还要用?只能说老婆不错

为一个听筒坏了而买新手机,这哪是我们这种人过的日子。挣钱少,只能续命。

网友:
手机该换了吧

网友:
4+64现在还能卖个300-400,赶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