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人狠话不多,一个步骤解决垃圾电磨抖动问题。

楼主(2020-09-22):
自从上次高价入手这个垃圾电磨就闹心。做工垃圾得一塌糊涂,运转起来抖动得不行。
今天终于改善了一下,垃圾就应该给它上紧箍咒

网友:
直接买贵的即可

网友:
里面的轴承加个橡胶垫试试,调节好位置,不该震动太大吧

网友:
这有用么?动平衡的问题。。。

我那个220V卓美山寨电摩都不太抖。。。

楼主:
破电磨,外壳软,旋转的时候,虽然头部有轴承控制好,但是电机部分还是卡不住,电机振动导致最终严重共振。所以卡住电机后,明显改善

网友A:
以前买的耐美特那个还行,转起来比较稳,打磨切割钻孔都可以,就是力比较小

网友:
科麦斯那个也买了,只能打打PCB孔,切割打磨都不太行,不稳会跳动

网友:
这种那么小,稍微用点力估计就抱死了吧

网友:
这款电磨的调速模式比先前那种单按键循环加档的好多了,转速可以随意调。不像那一种,想减减速还得先调到最高速再从头来,真别扭。
这种电磨容易抖动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电机轴与套在其上的铜输出轴不同心,可以尝试轻敲微调一下,还有输出轴动平衡有问题也可能加剧抖动。但上述问题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靠手工很难完美解决。真想同心度好些的话,还是那种一体轴的交流电机款,当然不少专业电磨使用输出轴软连接+多轴承支撑的效果肯定也不错。

网友:
能魔改成电动牙刷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的耐美特那个还行,转起来比较稳,打磨切割钻孔都可以,就是力比较小 ...

美耐特的也要看运气。我买俩。一个稳的一批,一个震的一批。哈哈哈哈。震的想自己拆开调一下,最终电机拆报废。浪费好几块钱。哈哈哈哈

网友:
外壳不行或者装配水平不行。

网友:
不是7.9买的吗 我的吃灰中。。。

网友A:
这个不行,今天看到有几个电摩在搞活动,都是十块以下,都比这个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美耐特的也要看运气。我买俩。一个稳的一批,一个震的一批。哈哈哈哈。震的想自己拆开调一下,最终电机拆 ...

今天看到又有两个小电摩在搞活动,到手都是十块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看到又有两个小电摩在搞活动,到手都是十块以下

有两个就够用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就够用了。哈哈

我是准备再买两个,刚好用红包。这种小电摩以前都是四五十块一个,现在搞活动,真是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行,今天看到有几个电摩在搞活动,都是十块以下,都比这个好

哪里有活动,介绍给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有活动,介绍给我看看

手机淘宝搜 小电磨 美耐特和施力特, 一个到手9.9一个8.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淘宝搜 小电磨 美耐特和施力特, 一个到手9.9一个8.9

搜关键字,小电磨  就可以了美耐特和施力特,这两个小电磨有些不同,施力特那个以前买过一个是385电机,配pcb钻头给pcb打孔很稳,美耐特小电机转速更高点切割打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