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S100剃须刀换电池

楼主(2020-09-22):
飞利浦剃须刀S100,用了3年了,啥问题没有,就是最近发现充一次电用不了几回,应该是充电电池问题,网上买了个自己动手换下。前面刀头两颗螺丝拆下,开关撬下来很容易拆开。

里面一颗七号镍氢充电电池,一个电机,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

烙铁焊下电池,换上新的,记得购买电池要买带焊片的,不然不好焊接。
更换后。

然后再安装回去,测试充一次可以用半个月了。

网友A:
也有1个应该是7号镍氢,很鸡肋的东西
100多不到200块买了到手试了一下就扔一边了,还是应该买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1个应该是7号镍氢,很鸡肋的东西
100多不到200块买了到手试了一下就扔一边了,还是应该买锂电的。 ...

剃须刀主要是刀头,我觉得刀头快就好,这个牌子刀头自动研磨的,这种设计确实好,用多久都一样锋利,就懒得换了。

网友B:
现在品牌产品也山寨到这种地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品牌产品也山寨到这种地步了吗?

设计确实简单,就一个电池,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

网友:
我怎么看上去象假货呢……

网友C:
这种要用得久,不能总充电。用到快没电,充10小时就断电才好。放在那不停充电,里面电解液的水分就慢慢蒸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要用得久,不能总充电。用到快没电,充10小时就断电才好。放在那不停充电,里面电解液的水分就慢慢蒸发 ...

这个充电要很久的,电池容量越大冲的越慢,得冲将近20个小时左右

网友D:
电路板呢?太简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像真的。。。。。。。。

绝对真的,只是商家为了利润已经简化到没法在简化的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呢?太简单了吧

没有啊,这款剃须刀是飞利浦最简化的了,卖139,可想利润有多高。

网友:
设计可拆卸电池仓才行。

网友:
怎么感觉一山寨货呢!反正拆了,上个锂电,在换个180 3.6V电机得了。

网友F:
我剛京東買的199:swea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剛京東買的199

赶上活动买便宜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