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SM2259XT+PF87725AS开卡工具定重谢

楼主(2020-09-22):
大师们我是不是要翻车呀,我怎么找不到 这个盘的开卡工具呀!有么,定重谢。

网友A:
只要不发,就不会出现在互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发,就不会出现在互联网

老师你讲的不明白什么意思呀

网友:
实在不行拆了上3281,反正是QLC也就那样了,59XT缓外都是单CE 25M左右,2CE也就45M,和3281的写入差不多了,没有提升

网友:
Flash ID发出来看看

网友B:
B27B闪存,2259xt免费软件未开放,只有收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B27B闪存,2259xt免费软件未开放,只有收费版。

说个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个价。。。。

收费比这个盘贵多了,都是少数人手里有,任何一个人那里流出了,那影响很多人和厂家的利益,所以最近就不要想了,方法只有两个,一个是等,等到工具流出,二是拆了闪存上3281主控做U盘

网友:
2259xt的,量产部落坛主之前在咸鱼卖的300还是500来着,满10人发货

网友C:
B27B我换成某个PCIe主控理论上可以开。这种颗粒,我认为2259XT搭配已经不行了,没有更强的主控搭配这种颗粒的性能垃圾的一塌糊涂。

目前也就群联3112(SATA主控)和E12S(PCIe主控)能跑到很好看的数据(当然寿命不清楚)。我认为PS3111、2259XT、88NV1120搭配这个,都不行(能用,但是效果并不好)。暂时对这个颗粒不感兴趣

这个是这个制程的FLASH I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27B我换成某个PCIe主控理论上可以开。这种颗粒,我认为2259XT搭配已经不行了,没有更强的主控搭配这种颗粒 ...

1.59XT有DDR3时钟线  58XT没有,3111也没有DDR3时钟线 3112也没有,1120也没有、
  所以59XT是接口上能适配B27B,但是59XT的软件和写入算法...懂得都懂...
2.B27A B27B是工艺改进版,page block都一样的,只是别的地方稍微那么一点区别、
   能给到DDR3 933  非常高的时钟,对主控和信号控制要求很高,常规的主控也就跑个DDR2 533顶天了
3.E12对ONFI只能给到DDR3 666还是800忘了,就算是800理论上吃不满933、
4.目前已知就三星的LV003 LR020能跑到1066(但是仅对toggle),就算是目前的E16 也只能跑DDR3 800,能吃满接口速速率的主控还没问世呢5.能大批量出货  固件适配 能有钱赚 就是好料,管它配不配 反正读500 写400缓外160MB/S  来料便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9XT有DDR3时钟线  58XT没有,3111也没有DDR3时钟线 3112也没有,1120也没有、
  所以59XT是接口上能适 ...

我说的3112和E12S能跑到好看的数据不是指搭配B27B,到现在我没接触过这个颗粒。主要是指主控能力相对上一代,在性能上好很多的意思

另外镁光官方更新这个颗粒规格书是这个月的10号,昨天回复本贴时顺便看的

网友:
B27B已经在2263XT上支持并开出来了

所以估计2259XT离流出来也不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