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竞斗云2.0路由器,usb没有供电,不完美飞线,请假这种六脚原件是啥?

楼主(2020-09-22):
5楼飞线不完美解决,但还有疑问,有个六脚贴片原件是啥?
以下是原帖

----------

想找个扩展功能多的路由器,看竞斗云2.0带tf卡还带pci-e就收了个。
结果发现usb就没有供电,奇怪了网上说只有usb3.0有问题,补焊两个电容能好,但我这个usb2.0查个小灯也不亮。
先试试按网上教程改吧,我也补焊了C7 C8还短接了R790,pci-e短接的几个点位也都短接了,但usb还是没供电。

不把usb座拆下来好像不看到走线,不知道该检查哪里了?求指点?

网友A:
这路由器本来就是假的USB,折腾这个口子没啥意义的。为了没有意义的功能折腾坏路由器没必要,有这个精力还不如把这个路由器的msata接口搞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路由器本来就是假的USB,折腾这个口子没啥意义的。为了没有意义的功能折腾坏路由器没必要,有这个精力还 ...

亲测正常情况下USB2.0是可以用的

楼主:
搜恩山论坛上有人说U40是PL2700给USB限流的,检查了下发现居然U40的VIN脚居然和GND脚短路,拆掉了U40和旁边的一个电容还是短路。看来短路不是在这里,但这个电源走线又是在板子里面不知从哪来的。
然后测左边的电源,发现圆圈里那地方的好像也是对地短路,插上电后那地方是0V,不知道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V?怀疑可能是这地方问题,但看那个小的六脚原件上好像标的1F=A2A,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有懂的吗?
然后往下找发现有一个正常的输出5V的地方,飞线连到USB上之后可以用。当然不是完美修复,不知这路功率能有多少。。。

这是拆掉U40的地方

这是画圈的旁边怀疑有问题的地方,那个好像标的1F=A2A芯片不知道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恩山论坛上有人说U40是PL2700给USB限流的,检查了下发现居然U40的VIN脚居然和GND脚短路,拆掉了U40和旁边 ...

一颗dcdc 啥型号楼下来https://www.taiwansemi.com/asset ... %20SERIES_H180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