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玩具飞机小黄人维修换电池

楼主(2020-09-22):
前年去逛夜市,看到有卖这种小玩具的,挺好玩又不贵就买了一个玩,飞起来用手挡到下面就会升高,遥控器按一下就停了下来。

前几天心血来潮,拿出来充上电玩玩,发现充满电螺旋桨旋转,但是就是飞不起来了无法升高,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电池问题,就决定拆开看看。

拆开发现时超级电容。3.7V

正好手上有3.7V小锂电池,就换上了试验下。

换上电池,用个泡沫胶把电池固定好。

换完电池充电,没问题完全可以,比以前飞行时间要长了。

网友A:
飞行时长与电池容量,重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时长与电池容量,重量有关!~

是的,这个是航模电池,重量小电量强劲。

网友B:
这种应该是红外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是红外线的吧?

是的,中午阳光强的时候太阳底下玩会一直上升,要不是有遥控器就飞丢了。

网友C:
千万不要在外面玩,可能一失灵直接飞走了,比如下面这种:http://www.le.com/ptv/vplay/2085842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在外面玩,可能一失灵直接飞走了,比如下面这种:http://www.le.com/ptv/vplay/20858426.html ...

对对,就这种,因为是红外线感应加速的,阳光下面就容易失控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