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料扎实看着都香,23到手的晶思达马刀锯拆解

楼主(2020-09-22):
          前段时间突然就火了马刀锯,坛友们入手了49元的富格但是看拆解来说真是把成本控制到了极致,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结构设计惊呆了众人,成功劝退。其实买来这个马刀锯纯属跟风,感觉不买要亏了几个亿那种。晶思达这个49元时还一直在忍住,因为再给自己找买它的理由,家里的几亩桂花树是需要修剪,但是怕这货也是个充电两小时、工作十分钟的货,一直在等着坛友的拆机帖子看内部构造值不值得,感谢无私分享的坛友及时的拆机,更感谢指点明路如何叠加券最后33下单的坛友,于是再也忍不住了33下单了,要是能再收货返个10元那就是23元到手,想想都觉得香的不可闻。事实是抱着试试态度联系了下,最后店家真的收货返现了10元,中国好店家         直接开拆,电池包和充电器拆了也不发了,电池包做工没问题,电路板还带温度传感器,就是电池外皮的容量被人为磨掉了,那就直接拆主机。

拆开外壳看到这里心就稳了,金属齿轮室没毛病,和东成一样的结构构造,只要不是富格那种工业垃圾般的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就好。

2020年7月10日的新鲜550电机,碳刷是铜的很牛逼,两端都带轴套轴承。控制器也很简洁明了,小电流下啸叫不大

把刀头的固定架拆了,好家伙用的是带弹簧垫圈的螺钉,充分考虑了马刀锯工作时的震动松动,然后后面发现光这个真的不够。

金属齿轮室挺结实的,拆下四颗螺钉后就打开了,结构原理很简单,马达通过锥齿轮带动偏心大齿轮旋转,可以看到内部带的黄油并不多。

拆掉输出轴后,偏心轴这里没有使用轴承而是轴套,主要还是尺寸限制,可以看到偏心齿轮是没有任何动平衡的,所以这个在高速下震动厉害。

清除干净原来旧油后直接接电池试了下,真~~~的~~~~震~~~~动~~~~很~~~~大

拆掉马达锥齿轮,这一步因为不好拉拔出轴承就没有进一步拆解了,可以看到用料很够的,马达和偏心轮都用上了滚珠轴承。

输出轴就是纯粹的轴套硬磨了,而且这里几乎都看不到黄油是真的不应该,最应该要有润滑油的地方居然没有,虽然用料很足了,还有个储油毛砧密封圈。

拆开了必须得XHP222伺候,因为这一罐真的太多了,家用几十年随便用,直接抹进去,不要跟我说加多了不好,我就是想多用点XHP222

偏心轮这边就更加那个了,输出轴都被我塞了几大块进去,油多就是这么任性。最后当然得上紧螺丝啦,螺纹胶走起,想松下来这下没门了。

网友:
没锯个木头试试???

网友A:
碳刷就是碳刷什么铜的...你看到的铜色要么是转子和碳刷接触的那圈要么是碳刷架
还有富格那结构可没什么问题,不要看着非封闭式就觉得不行,那种是在曲线锯上已经非常成熟的往复结构,震动大仅仅是富格用料太差而已

网友:
券不分享一下?

网友:
赚大了,这价格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比39元的富格甜又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刷就是碳刷什么铜的...你看到的铜色要么是转子和碳刷接触的那圈要么是碳刷架
还有富格那结构可没什么问题 ...

铜粉碳刷了解下

网友:
总觉得磨损比发动机曲轴曲柄机构明显,应该用直蚌线滚子轴承组,和滚子滑轨抵消侧向力结构。楼主的螺纹胶也够强力,我的碟刹螺丝蓝色螺纹胶再也拧不下来了,等碟片烂掉后自制一个台钻打掉螺丝,全改成不锈钢螺丝加双螺母锁紧。

网友A:
550电机里面到底是什么碳刷心里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0电机里面到底是什么碳刷心里没数?

低压大电流必须是铜粉碳刷,低压大电流,普通黑色碳刷会冒烟,别问我为什么知道会冒烟,因为我替换过。

网友:
买得便宜,拆得彻底,很不错!我是买了39的富格后看坛友拆机图又花49到手晶思达,算是80多元买了个双电套餐吧,性价比远不如楼主了。
其实晶思达纪念版也有不同款,至少电池包是完全不同的。好像也有位坛友买了富格后又买了晶思达,但收货后发现电池居然不通用。

网友:
用料的确是扎实,比富格的输出轴好得多,优点是锯片稳定锯口相对平直,不像富格的曲线锯机构,锯出来的锯口略带弯曲。缺点也很明显,高速震动大。你这款外壳也是梭角分明,应该是之前的款式。我收到的款式外壳已经不同,电池包也改了。

网友B:
我也刚下单了一个!

网友:
你家里的几亩桂花树是需要修剪,电动修枝剪不能用吗,用这种又慢又耗电效力低下的马刀锯,电动修枝剪一秒一口啊,最大剪切直径可以到4.5厘米,这两种效力比你那马刀锯不知道高多少倍

网友:
我从来没拆过单,账号就半黑了,要是玩拆单的话不知道会不会领不了红包

网友:
我有一个马刀锯,锯铝合金管锯到怀疑人生,最后用一手拉小钢锯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下单了一个!

你好,你怎么搞的低价购买?

网友:
楼主指条路吧,怎么做到这价格的,比买电池都划算啊,心动了

网友:
润滑要适量呀,多了又挤不出去的话会坏齿轮的。

楼主:
锯了下,12V的动力还是差了点,速度要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