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概是个整流桥,不懂,请教

楼主(2020-09-22):
十几年前从某工厂要扔的废品里捡来的一个东西,和它一起还有一个被摔断了,里面中间位置有4个(好像是)拧在一起的大二极管。
尺寸297*60*26.5mm
以上是文字线索,没什么有用的东西所以就不拆了。
请问这是个啥?

网友A:
不认识,惊堂木我这个

网友:
这个是高压硅堆。内部是高压二极管串联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识,惊堂木我这个

有一种大功率扩音机里的高压整流2极管是这种模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识,惊堂木我这个

我也觉得是惊堂木

网友:
这个尺寸正好当镇纸压A3,A4纸,合适

网友:
一眼看过去就是个惊堂木了,原来是高压硅堆了

网友:
2DL系列高压硅堆,这尺寸至少15KV以上的
说白了里面就是一堆二极管串联,提高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