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三年前买的hp,感觉被坑了,这辈子不会买hp了

楼主(2020-09-22):
大约半年前发现电池鼓包,今天闲着就把电池拆出来了

是不是鼓得很厉害,百度一下好像最多保两年,现在三年了官方应该是不管了,自费换一个一千多

心想没有电池也能用啊,结果,没有电池bios就没电!什么nc设计!

如果断电,开机就会报错,自动重启才能进系统,浪费我时间不说,

更可恶的是,会自动重置bios,这破笔记本的默认F1-F12区按上去是功能键,调音量、亮度、wifi蓝牙之类,可是我打游戏要用啊,这意味着只要我电源断过,就要进bios改一下设置才能玩,这是什么鬼啊,太tmd扯淡了

顺便问下有没有办法改bios的默认选项啊?

网友A:
我暗影2P也是轻微鼓,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早期BIOS对充电电路的控制有问题,这问题闹得这么厉害你没注意也是心大,就个三串锂电能要啥1K,淘宝上几十一百随便买个就行了,又没啥技术含量
等会儿,你不会买来就没更新过BIOS吧,那买来还得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暗影2P也是轻微鼓,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早期BIOS对充电电路的控制有问题,这问题闹得这么厉害你没注意也 ...

没更新,hp自带的检查更新的程序我经常用啊,好像不会提示更新bios,现在就去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更新,hp自带的检查更新的程序我经常用啊,好像不会提示更新bios,现在就去下 ...

后续的BIOS已经解决过充问题,F1-F12好像也默认为正常了,BIOS里开启才会省掉ctrl(这个不太确定,我只印象里重置了一次F1-F12都是原生功能,也可能我记错了)

网友B:
渣宝上买块电池就行了,咋可能要一千多...

网友C:
出保就万能宝去找兼容电池,一般都会有。最多百来块。至于fn功能键默认是可以设置的,好像控制面板键盘里,反正我肯定设置过,但不确定hp的设置逻辑是否一样。

网友:
hp现在除了打印机,其它的都不怎么样

网友D:
每个品牌都或多或少有爆雷的机器.
CMOS电池换起来真气人.
BIOS默认设置可以改BIOS刷机包解决.
过保机就找万能宝有惊喜.

网友:
BIOS这个东西真滴重要。华擎因为BIOS渣我再也不碰了。

网友:
小心点,用针戳破,放气
然后,用透明胶带密封
会损失部分电容量
这个就是解决办法
~~~~~~~~~~~~~
这就是频繁充放电的结果丫

网友:
神船虽然名气不太好,不过咱手气好啊,2014年从美帝良心想换成神船,这艘船开到现在,除了电池阵亡外,其他零件都正常。不过买来时咱还是将HDD换成了浦科特128G SDD,然后又换成二块国产512G SDD(sata/msata接口各一),又将无线网卡换成WiFi6-AX200,添加4G内存一条,估计再战几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续的BIOS已经解决过充问题,F1-F12好像也默认为正常了,BIOS里开启才会省掉ctrl(这个不太确定,我只印象 ...

刷了最新bios,手动重置了一次,F键仍然反人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渣宝上买块电池就行了,咋可能要一千多...

官方是要1k,渣宝看了下就怕看上去差不多拿回来装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保就万能宝去找兼容电池,一般都会有。最多百来块。至于fn功能键默认是可以设置的,好像控制面板键盘里, ...

控制面板不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品牌都或多或少有爆雷的机器.
CMOS电池换起来真气人.
BIOS默认设置可以改BIOS刷机包解决.

这机压根没有bio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是要1k,渣宝看了下就怕看上去差不多拿回来装不上啊

官方宰你没商量,怕地话就去挨宰吧...

网友:
淘宝买个代用电池应该不贵!!二百应该差不多!

网友:
量一下电池的尺寸。淘宝几十块钱买三个聚合物电芯回来带电换上就行了。没那么多讲究。这种内置电池机型,BIOS没有小电池。不接电池一定会还原的。

网友:
我大联想也一样,具体说大苹果也没逃脱。

网友:
HP  笔记本用着呢   真不行        键盘上把   PGUP和PGDN    设计成一个键位(上下两部分)  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