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支持多频率的ID卡复制器

楼主(2020-09-22):
手里有个ID卡复制器,外观是这样的,说是多频,但是实际只有125K的可以正常复制,250K的读有反应,顺便买的250K空白卡写不了卡,不知道手里的是不是程序被阉割过,还是空白卡的型号不匹配:

普通的钥匙扣空白卡,100元一包100只,送复制器还包邮,这卡这复制器成本得有多低啊。。。

二话不说拆开看看,一只STM8S003F3P6的单片机,8只三极管,5只用来驱动LED(其实这单片机驱动LED根本不需要三极管),1只用来驱动蜂鸣器,另外2只用来驱动线圈谐振读写卡,电路简单到用于波形放大和整型的运算放大器都省了。

网友A:
现在很多加密卡都无法复制的

网友B:
现在没人用这种低端复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人用这种低端复制器了

才又买了好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加密卡都无法复制的

只要IC卡里的数据不是滚码,还有未加密区,破解就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2023-01-25):
有没有测试对5200 5577 8210 8211 8310的读写成功率?我的只能读写8211,别的可读写不了,不知道对空白卡可不可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