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请问intel 525 msata固态硬盘可以开卡吗?

楼主(2020-09-23):
最近intel 525 120G msata掉盘了,一直用msata转USB当U盘用,突然bios也识别不了,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固态硬盘可以开卡吗?还有请问这个硬盘的短接点在哪啊?谢谢

网友A:
可以,按sf2281开卡流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sf2281开卡流程就行

谢谢,请问短接点是硬盘上方两个孔吗?但是我短接后连接电脑没有显示1G空间,只是变成未分区的一个磁盘,看不到容量。
还有我的笔记本有sata和msata接口,我也有msata转sata的转接卡和msata转USB的U盘。 请问用哪个开卡比较好?我看有人推荐用电脑的原生msata接口开卡可以避免转接卡的兼容性问题,请问我可以开机时插入msata口吗?但是我怕热插拔会对硬盘损坏。
问题比较多,不好意思啊,谢谢

网友B:
可以开卡
以前捡漏捡到过同款ssd sf主控巨烫 做移动硬盘做好散热工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79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短接点是硬盘上方两个孔吗?但是我短接后连接电脑没有显示1G空间,只是变成未分区的一个磁盘, ...

用usb连,短两个孔就行
你别管什么热拔插了,把sf2281的流程搞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开卡
以前捡漏捡到过同款ssd sf主控巨烫 做移动硬盘做好散热工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感谢,的确烫,当移动U盘win to go用的时候特别烫。而且软件还看不了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连,短两个孔就行
你别管什么热拔插了,把sf2281的流程搞明白吧

你好,我短接后连接电脑,硬盘变成初始化,但是为什么硬盘没有容量啊?连接了虚拟机后,也是识别了ASMedia AS2115是硬盘盒,但是computer打开后没有看到硬盘,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我参考的是这个帖子的开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03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开卡
以前捡漏捡到过同款ssd sf主控巨烫 做移动硬盘做好散热工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请问你短接是用的哪个地方啊?我短接硬盘上面两个孔,电脑识别为未初始化硬盘,但是没有容量显示,请问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