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此时无图胜有图,来自荒古时代的拆机帖(文学版)

楼主(2020-09-23):
前几天整理电脑硬盘时,竟然发现我N年前写的拆机文章,现分享给大家。

当年我还没有一部清晰拍照的手机,所以,要记录拆机只能靠文字描述...当年我还是独指禅,打字都是一个键一个键敲出来的,一篇2千字的文章足足敲了几个小时...

当年我还不会玩论坛,所以这些拆机文章没有得到很好的曝光机会...

注意:请读者用十年前的眼光看待文中事物...

好了,废话不说了...历史只有分享才有价值(以下文章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第一篇:

几款手机充电器的拆机(上)

2015年1月20日

我拆了几款手机充电器,它们的内部结构各有千秋。有一些相当精致,有一些则是标准的山寨。有一些从外形上就给人留下好的印象,而有一些一摸就知道是水货。同样是手机充电器,但是它们有天壤之别。
第一款是长虹充电器,它的复杂结构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外壳相当坚固,同时有了复杂的造型,是一个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标签上的信息非常齐全,有名称、技术参数、生产日期、代工厂的厂名和厂址、注意事项、3c认证、绝缘标示和室内使用标示。拿在手里非常沉重,一看就知道是个良心货。

上面有一颗螺丝一拧就开,开启它不费吹灰之力。里面有一块做工精致的印刷电路板,电路板和插头之间用很精致的镀银导线连接,同时还有一片绝缘塑料片,做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电路板的电源输入端有一个五色环的保险电阻器,阻值是10Ω,熔断电流是0.5A。在它的外表还有热缩套管,提高了安全性能。里面的整流电路采用了桥式整流,能够有效的利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初步提高了效率。
滤波电路采用了两个电容器并联,中间串联了一个匝数很多的磁芯线圈,并有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器并联。这样的滤波电路能有效地降低纹波,消灭电网的干扰,给手机提供了更纯净的直流电。
振荡电路也非常精致,开关管的质量有保证且功率大,能降低发热量,提高效率。电路板背面有大量的电阻器和电容器,维持着它的稳定性能。电路板绿油油的,凑近鼻子还能闻到一股诱人的清香。
它的初级电路和次级电路有很大的距离,保证了充电器的安全性。变压器的体积较大且做工精致,磁芯打磨的很光滑,绝缘材料质量好,能耐高温,且具有一定的防水性。它的骨架较坚固,线圈导线电阻小,保证了坚固耐用和高的转换效率。
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它的次级电路。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和次级电路连接,充电器在运行时电流经过整流二极管(它能将高频交流电转化为高频脉动直流电)。在整流二极管的下方并联一个RC电路。接下来高频脉冲直流电进入一个较大的电解电容滤波,然后经过一个大功率电阻器和较小的电解电容并联,同时还连接一个稳压二极管,能得到很纯净的高质量直流电输出。同时还有2个集成电路和光电耦合器与初级电路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使整个系统稳定工作。
这个手机充电器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而拥有这个充电器使我美好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充电器成了一件珍品,我收藏到了现在。

我又拆解了一款诺基亚AC_6C的充电器。我费尽全身力气将上面的六角螺丝旋下,可还是没有将其拆解,多次的尝试使我放弃了这个愚蠢的做法。有一天我心情好,强行将其拆开。几乎费了我的全身力气,拆开后我看到了Emerson的字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接着拆了下去。里面的电路板相当脆弱,但是集成了大量的元器件。元器件相当小,我的近视眼难以分辨。电源滤波电容很大,且两个电容大小不等,我想这可能滤波效果更好。
电路板绿油油的,但是气味没有那么好闻。初级和次级电路的距离较前文所述的手机充电器小,但也符合安全标准,在初次级电路之间我还发现了很多针状导线,我并不知道它的用途。变压器也很精致,磁芯很宽,有较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同时绝缘材料的质量很高。

次级电路的结构很复杂。虽然正面只有一个电解电容和二极管,但是电路板的反面有很多贴片元器件。导线较细,集成度很高,下面的电路就像迷宫一样。这个充电器USB接口外置,有一段导线连接充电器的主体。充电器基本上是密封的,不易进水。
抱着这个好奇心,我又拆解了诺基亚AC_3C手机充电器。它丢在破房子里,我用石头砸了它的外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里面很简单,比我想象的简单很多。初级电路和AC_6C相似但元器件较少。导线多为蛇形走线,电路板正面元器件不多,反面元器件较多,且电阻器都是精密型的。次级电路相当简单,只有一个二极管,RC电路,220μF电解电容器和并联在直流输出端的两个精密贴片电阻器。变压器线圈到电源正极有一段很细的蛇形走线。

次级电路正好与手机中的一部分电路相匹配。手机充电接口有一段较粗的导线经过一个不知名元器件,然后经过手机主板的暗线串联一个小电阻器和钽电容器连接同时并联了小容量的瓷片电容器,构成了手机的滤波电路。
这款充电器体积较大,且输出电流只有350mA。但作为一款早期的手机充电器,采用了开关电源技术和一些巧妙的设计,为它的独特之处。同时,这款手机充电器的电路板有一股沁人心扉的清香,也是其美妙之处。
上述的三款手机充电器都是大厂的官方正品,有很高的电能转换效率和很好的安全性,同时有合理的电路设计,这些都是山寨货无可比拟的优势。

接下来,我们将揭露山寨手机充电器的真面目,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同时说明一下万能充电器和移动电源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第二篇:

几款手机充电器的拆机(下)

2015年1月21日
我们步入二十一世纪的门槛,迎来了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数码产品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手机成为了现代生活的标志,作为手机重要外设的手机充电器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今各种山寨充电器(劣质充电器)以其低廉的价格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充斥着电子市场。下面是山寨充电器的拆解比较,让你看到山寨充电器的真面目。

我拆了最常见的山寨充电器。它具有苗条的身姿和轻量的体重,它的外壳使用了一些廉价的原料制成,如聚氯乙烯和一些含有大量添加剂的聚乙烯,这样的外壳强度很小,不耐高温且能释放出有毒气体。它有一个印刷粗糙的铭牌(标签),上面没有3C认证,没有真实的厂名厂址,独特之处在于有一个闪电符号,提示消费者使用山寨充电器可能发生触电危险,揭露了山寨充电器的丑陋面目。

只要拧开螺丝,山寨充电器就能立马拆开。电源插头由铁制成,而不是铜制。它和外壳的连接并不牢固,只要150N左右的力就可以将其分离,而官方正品的插头能承受500N以上的力。电源插头和印刷电路板之间的导线很粗糙,线径很小且铜线含有较多杂质,容易发热,且绝缘皮很山寨。多数山寨充电器使用的熔断器是普通电阻器而非保险电阻器,在发生故障时难以熔断而使充电器起火燃烧。多数山寨充电器的整流电路相当简单,只有一个二极管,只能利用50%的交流电,输出效率肯定不能得到提高。滤波电路也很简单,只有一个较小的电容器,滤波效果相当差,在直流电中含有大量的交流成分,容易损坏设备,也不能符合电磁兼容性的标准。

不少山寨充电器的振荡电路只有一个三极管和少量的电阻器和电容器,这样的振荡电路只能勉强工作,转换效率相当低,同时转化为大量的内能,不但自身容易烧毁,而且也容易引燃外壳而发生火灾。
这种山寨充电器和官方正品充电器差别最明显的部件就是变压器。目前主流手机充电器使用的变压器都是开关变压器。它的体积很小,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手机充电器的安全性。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匝数较多,次级线圈匝数很少,此外还有一个很小的线圈(也叫反馈绕组),它可以为反激式电路提供信号,使其正常工作。各个线圈之间用很薄的绝缘材料隔离。开关变压器使用的都是有刚性且耐热的绝缘胶带,且经过了浸漆工序,能保证初级和次级之间的电压达到3kV也能安全工作。而山寨充电器使用劣质的绝缘胶带,容易变形且不能耐热,再加上有一些的变压器没有浸漆,容易发生漏电事故。

这种山寨充电器使用的印刷电路板也非常垃圾,甚至不如儿童玩具。电路板有很多毛刺,表面比较粗糙,铜线电阻较大且容易脱落,元器件不牢固,安全距离不足。按照有关规定,开关电源(包括手机充电器)初级交流电两线之间至少保持3mm的距离,初级交流线路与初级直流线路至少保持2mm的距离,初级电路与次级电路至少保持5mm的距离,如果距离不足则应该镂空印刷电路板保持绝缘。而有些山寨充电器初级电路只保持1mm的距离,初次级之间甚至难以看到边界。这样的充电器虽然小巧玲珑但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在次级电路部分,即使是正品手机充电器,不同个体之间也有很大的差距。有些让人眼花缭乱,有些则较简单。但山寨充电器所用的元器件质量较差,排列无序,甚至元件松动,与官方正品充电器有天壤之别。

除此之外,山寨充电器唯一的“独特之处”是电源指示灯。很多官方正品没有指示灯,但绝大多数山寨充电器必有,而且灯光很亮,把自己的身上的“闪光点”展现在人们面前。实际上,山寨充电器使用的是劣质发光二极管,且发光二极管超负荷工作,可能会炸裂伤人,同时山寨充电器将一笔电能“投资”在超负荷运作的发光二极管和与其串联的劣质电阻器上,进一步降低了电能的转换效率。而正品手机充电器使用优质的发光二极管和阻值合适的电阻器,能耗相当小,而且有一定的亮度但不刺眼,达到合理利用指示灯的目的。
除了常规的手机充电器以外,万能充电器和移动电源也非常流行,成为了手机用户的伴侣。万能充电器也是一种山寨充电器,没有3C认证,安全得不到保障。万能充电器有一个聚氯乙烯做的外壳,聚氯乙烯不耐高温,加热或燃烧时会释放出有毒气体,这也是火灾现场很多人遇难的原因。在外壳上有一个折叠式电源插头,连接内部的劣质印刷电路板,熔断器是使用普通电阻充当的,用一个二极管整流,滤波电路相当简单,有些机型甚至没有滤波电路,变压器质量差,电气间隙很小,正如前文所述,没有安全保障。万能充电器有一个玩具级的集成电路,说不好会出故障使手机电池过度充电甚至爆炸。请用万能充电器的网友们最好赶紧扔掉!

移动电源俗称充电宝,是一种为数码产品(主要是手机)充电的设备。移动电源的整体结构比较简单,由外壳、蓄电池(常见的是锂电池)、变压转换电路和内部导线及绝缘材料组成。变压转换电路由输入接口电路,输出接口电路和内部电池接点电路组成。在变压转换电路中,有输入变压电路、振荡电路、磁芯线圈和输出整流滤波电路。一些高级的移动电源还有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和钽电容器,如小米,品胜等移动电源产品。充电时,移动电源将5V电压转换为4.2V电压给内部电池充电,放电时则相反。对于移动电源,应当选择官方正品,不应该选择价格低廉的山寨产品,才能保障安全,保护手机的健康。

第三篇:

两款华为手机充电器的拆解

2015年1月23日

手机充电器是常见的电子设备,大多数手机充电器都是0.5A的。我有一次见了一款华为手机充电器,输出电流可达到1A。我很好奇,想看它的“内脏”是什么样的,决定拆开看一看。
首先,我把钥匙插入USB接口使劲撬,充电器就乖乖地被撬开了。内部的气味不是很香,电路板的用料很扎实,而且有不少玻璃胶粘贴,以确保它的绝缘性。电路板正面电子元件较少但连接很坚固,反面有一些贴片元件,它的体积相当小,布局较合理。所用的铜线较好,线径较大。这款充电器的初次级距离较大,电源输入端之间也有较大的距离,保证了产品的安全可靠。

在初级电路中,保险管后有一个压敏电阻,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浪涌电流,使充电器能安全稳定的工作。整流滤波电路较精致,两个滤波电容大小不等,滤波效果较好。这款充电器没有晶体管,将振荡部分集成在一个很小的集成电路中。集成电路的四脚短接作为一脚使用,其余四脚中有一脚截去,给人以残缺不全的印象。总体来说,初级电路较简单但有欣赏价值。

它的变压器较大以匹配较大的输出电流。变压器较精致且绝缘材料较好,骨架较坚固,次级线圈有较好的绝缘层,能耐高温。在次级电路中,也有独特的设计。次级电路的导线横截面积较大,且焊点处有梅花状的设计,保证了良好的接触。次级电路的整流二极管采用贴片式,发热量小,且有一个RC电路与整流二极管并联。在低压直流电路中有两个电容器并联,其容值分别为1000μF和470μF,且中间有一个磁芯线圈串联,滤波效果较好。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针状导体和初级交流相线的针状导体正对,消灭了电容的影响。除此之外,该充电器还有一个贴心的设计。在USB接口处,两个弹簧片加了一个沟槽,提高了弹性,延长了使用寿命。

另一款手机充电器是我以前用过华为手机的原装充电器。现在扔在地下室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当初我认为它和上文所述的充电器有相同的“内脏”,一直没有拆。有一天我闲得无聊,还是将它“肢解”了。令我惊讶的是,虽然外壳无异,但是它有不同的电路板。不管是元器件的布局,还是电路板的材质和元器件的型号,都各有千秋。两款产品是由不同的代工厂制造,但都体现了同样的制造风格。

该充电器的插头内部除了连接器以外,还有圆孔套接导线的加固设计,这样的设计有较高的安全性。电路板上的保险电阻纵向安装,与前文所述的不同,而且还有热缩套管。该充电器没有压敏电阻。在滤波电路部分,使用了两个相同的电解电容器,总电容较大。除了中间串联标准的磁芯线圈以外,还在不同的线路中串联贴片磁芯线圈,有较高的抑制纹波能力。振荡部分和前文所述的充电器大同小异,用残缺的形式表现艺术的美感。

这一款手机充电器所用的电路板有一阵醉人的清香,和我见过的一款长虹手机充电器类似。电路板的反面是一片翠绿,正面颜色很像一个古老的艺术品。这款手机充电器初级电路和次级电路相距很远,除了变压器以外,没有任何联系。它的最大爬电距离超过20mm,最短处也有10mm,安全性没有什么可说的。除此之外,隔离区还涂有树脂,增强了防水性。我想,这样的设计可能是山寨手机充电器发生事故后的启发。看来,华为手机充电器是一个良心货。
这款手机充电器次级电路的整流二极管没有贴片,而采用了插件。次级电路中的电容型号与前文所述的充电器相同,但是没有串联磁芯线圈,滤波效果稍逊。

通过拆解比较,发现华为充电器内部结构较简单,注重安全性,注重市场形象,一切都是为了顾客着想。产品用料充足,从不偷工减料。同时巧妙利用了集成电路替代了开关管,能向着电子元件微型化的方向发展。

第四篇:

两种日光灯镇流器的结构、用法和特点

2015年1月25日

每当回忆童年时代,日光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童年与日光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开灯时,神秘的红光以及奇怪的嗡嗡声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误认为灯内有魔鬼,吓得我不敢开灯,甚至因此做噩梦。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日光灯的秘密。日光灯(荧光灯,也包括节能灯)是由灯架、灯管、灯座、镇流器和线材组成。灯管是一段玻璃管,两端分别有两个电极连接一段钨丝。灯管内有稀薄的汞蒸气,在电流通过时能产生紫外线和少量的蓝光。紫外线激发灯管壁的荧光粉(现在的日光灯多使用三基色荧光粉)而产生荧光。这种发光方式有很多白炽灯无法比拟的优点:发光效率高而且耗电少。

镇流器是日光灯的心脏,它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日光灯在工作时需要稳定的电流,这个电流由镇流器所控制。传统的日光灯镇流器有两个作用,在启动时利用镇流器线圈的自感效应提供瞬间高压击穿灯管内的汞蒸气,启动后灯管工作,这时镇流器提供稳定的工作电流,使灯管正常工作而不会烧毁。电子镇流器有复杂的结构,它的作用除了镇流以外,还有逆变的作用,目的是消除频闪,保护视力(广告是这么做的,实际是假的)。

最古老的日光灯镇流器实际上是一个电感器,由匝数很多的导线在铁芯上绕制成的,它的电路符号见文后插图。镇流器有一个铁壳,内置一个电感器,有两根导线穿过铁壳连接线圈两端,铁壳与电感器的空隙处用沥青灌注。这种的镇流器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如果工作时间太长,电感器的温度就会升高,从而引燃沥青并沿日光灯流下,有可能引起火灾。

这种镇流器有如下特点,它比较笨重,发热量大且易引起火灾,工作时噪声大。不但它自身有很长的寿命,能用几十年,而且用这种镇流器的灯管有较长的寿命,不易损坏。
现在的日光灯多使用电子镇流器,电子镇流器有体积小、效率高、使用安全、无频闪、启动快、节能、节约材料的优点,吸引了广大消费者的眼球,占有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电子镇流器是直接接在市电上使用的,电路经过保险管(山寨镇流器没有保险管)接入整流桥,整流桥将交流电转变为脉冲直流电,然后经过滤波电容滤除纹波,消除频闪,提高灯光品质。滤波电容的连接方式有2种,其中一种使用1个耐压400V的电容,另一种使用2只耐压250V串联,它的中间连接镇流器的输出端。前者功率因数较低,约为0.6,后者功率因数较高,可达0.95。

谈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功率因数了。如果一个电路中只有电阻,电流通过电路时会做功,电流做功的功率是有功功率。很多电路在交变电流下工作,电路中除了电阻以外还有电容器和线圈,这时电路中的电流大于用于做功的电流,视在功率大于有功功率,则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就是功率因数,用λ表示。功率因数没有单位,其数值不大于1。功率因数能反映电流的利用率。功率因数和效率有本质区别,功率因数高的电器效率不一定高,反之亦然。如白炽灯的功率因数很高,接近1,但它的发光效率很低,只有6—15lm/W。而日光灯功率因数只有0.5,但发光效率高出白炽灯好几倍,LED球泡灯功率因数低的可怜,只有0.24,但是它的发光效率高达90lm/W。

电子镇流器的核心部件是开关三极管和磁芯线圈,这两个部件的使用使得电子镇流器减小了自身的“体重”,提高了工作频率,但是山寨镇流器会利用它激发出大量的电磁辐射,成为了家中的一大污染源。除了少数大厂的产品以外,大多数电子镇流器使用了劣质的电路板和元器件,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降低了售价,使得电子镇流器进入了百姓家庭。有些山寨电子镇流器在交流电入口处使用了很细的线代替保险管,降低了成本,而有些电子镇流器将交流导线直接连接在整流桥上,一旦出故障就是一声巨响,一道火光,臭气熏天,全家停电,甚至发生火灾,毫无安全性可言。山寨电子镇流器易损坏,所配套的灯管也不能长寿,容易与电子镇流器同归于尽,制造了大量的电子垃圾,不利于环保。同时镇流器的“尸体”利用价值很低。如果焚烧,则会释放出有毒气体,严重污染环境,甚至使人中毒。

综上所述,电子镇流器有传统镇流器无可比拟的优点。但是山寨电子镇流器还不如个传统镇流器,效率低不说,短命不说,它还产生电磁辐射,污染环境,影响健康,甚至引起火灾,是坑害百姓的“定时炸弹”。

第五篇:

三款石英钟机芯的拆机

2015年2月6日

随着时代的发展,计时发生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石英钟以自身的优良性能取代了传统的机械钟表,占据了主流市场。石英钟以计时准确、小巧玲珑、价格低廉、安装方便、性能优异、防磁防震的优点倍受人们的喜爱。下面是几款石英钟机芯的拆机。
第一款是从住宅楼后过道中捡到的,它的外壳较差,估计不是好货。撬开两侧的塑料卡扣,石英钟机芯就乖乖地撬开了。在机芯的顶端是电路部分,电路相当简单,但有较高的技术含量,电路板是一个长条形的胶木板,上面除了一个IC,一个晶振和几条导线以外什么都没有。IC的输出端连接一个匝数很多的线圈,线圈中间有一个较小的铁芯能将磁信号传导在旋转磁铁上,磁铁就会偏转。如果信号始终变化,则磁铁就会不停的旋转,带动齿轮旋转走时。IC是石英钟机芯的核心,它内部有控制电路和驱动电路,能将晶振的高频振荡转换为周期为2s的交变电流,驱动电磁机构走时。这款石英钟机芯有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铁芯,铁芯是由几片硅钢片组合成的,导磁能力强。它的缺点是耗电量大,走时噪声大,同时材料也较次,不耐用。

第二款机芯是从破平房里捡到的。有一天我心情好,就到破烂不堪的破平房里淘宝。淘到了一对耳机喇叭、一块石英钟机芯和一个手机充电器(将在下文中说明)。其中的石英钟机芯做的很精致,外壳较坚固,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才撬开。里面的电路板是黄色的,很精致,上面的铜线很清晰,犹如一件艺术品,很有怀旧感。导线夹在了电路板的两侧,连接很牢固,有效地防止意外断电。所用的材料较好,上面除了IC和晶振以外还有一个瓷片电容器,保证了走时的准确性。这款石英钟机芯的电磁部分较前一款精致,线圈绕线比较整齐,同时还有一块绝缘胶带粘贴防止线圈脱落。铁芯上有Japan的字样,估计它是日本进口的。它的机械部分打磨比较光滑,走时噪声较小,且防止磨损,延长寿命。这款机芯的走时很准,几个月也不用校对时间。同时这款机芯的耗电量较小,减少电池的更换,有利于环保。

第三款机芯也是从破平房里捡到的。这款机芯较前两款机芯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在后盖上有一个机械开关,能控制磁铁的转动,设计的比较贴心。它的外壳也比较坚固,撬开很费力。电路板较粗糙,电路板和电源导线采取触接的方式,有一点像Nokia的手机充电器,但连接不是很可靠,容易意外断电。这款产品的电磁组件较精致,绕线整齐,其独特之处是线圈导线两端连接在2个铜制接线柱上,连接较可靠,不易断线。这款机芯的左上方留有较大的空间,可供升级使用。这款机芯的机械部分集中在机芯底部。除此之外,这款机芯的外壳上有一个向日葵娃娃脸,能给人带来好心情。

关于石英钟机芯机械机构的工作原理,这里有必要说明。首先,磁铁在交变磁场(由交变电流产生,大小和方向时刻变化)的作用下会旋转,通过齿轮啮合机构驱动变速机械减速后,将动力传递到与秒针连接的轴,使秒针转动,同时秒针的速率减小,功率不变(理想状态)。然后连接秒针的轴又会驱动变速机械,将动力传递到与分针连接的轴,使分针转动,速率减小为原来的六十分之一,功率不变。最后分针驱动最后的变速机械,将动力传递到与时针连接的轴,驱动时针转动,速率为前者的十二分之一,功率不变,这样机械就有了计时功能。这种设计随着钟表的发明延续了几百年,直到数字时代的来临才改变了这个格局。还有一点,石英钟机芯的电源功率等于时针输出功率与电路损耗、机械损耗之和,因此打磨光滑的齿轮和设计较好的电路板有利于降低损耗,减少电池的更换,从而利于环保。
时间可贵如黄金,匆匆如流水。我们要合理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使我们的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别看一个小小的石英钟,它使我们把握好每一分每一秒,合理利用时间。

附:一款山寨机充电器的拆解

这款手机充电器有一个可爱的造型,USB接口的位置与其他充电器不同,它的铭牌上有3c认证,估计是一款良心货。我把它作为了音箱的电源,出乎我所料,扬声器中有较大的50Hz交流声。我比较好奇,用钥匙费劲全身力气将其撬开,里面的电路设计突出了山寨风格,但还是勉强通过了3c认证。交流导线很细,通过保险电阻器连接桥式整流电路,滤波电路和标准的山寨手机充电器无异,只有一个电解电容器,容值为2.2μF,难怪我听见了交流声。振荡部分的元器件都为插件,没有任何贴片元件,采取了古老的格局颇有怀旧感。
变压器和山寨充电器没有区别,采用了普通骨架和绿色的绝缘胶带,次级线圈使用普通的漆包线,但经过浸漆工艺,勉强符合标准。初次级距离是5mm,能通过认证标准。
次级电路用一个二极管作整流,并联220μF电解电容器滤波,效果稍逊。这款充电器有一个简单的稳压电路,提供相对稳定的电压。
我猜想这款充电器是为山寨机设计的,品牌手机都注意形象,充电器的输出质量较高。山寨机价格低廉,充电器就有所欠缺了。

第六篇:

机顶盒电源电路大曝光

2015年7月20日

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电视的普及,使我们能够享受到原汁原味的高清画面。使我们坐在家里就能游遍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领略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同时通过电视获得最新最潮的信息,诞生了二十一世纪人们的快节奏生活。
在电视还没有发明的时候,人们只能现场观看演出节目。电视的发明使人们观看节目不在受空间的限制,不必忍受着刺骨的寒风,不必插身于拥挤的人群,在自家小屋享受到美好的视觉体验。早期的电视是通过无线电技术传播的,容易受电磁干扰的影响,画质较差,不能重现现场的体验。由于模拟电视存在不少缺陷,人们发明了机顶盒。早期的解扰器就是现代机顶盒的雏形,这类设备的主要电路包括一些简单的电路元件(如电阻、变阻器、电容器、晶体管、磁环和晶振等)和少量的小规模模拟集成电路。其电源电路多使用工频变压器,比较笨重。目前这种机顶盒已经彻底被淘汰。

现在的机顶盒都是数字机顶盒,其主体部分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数字信号工作。这种数字机顶盒多由电视台统一发放,除了最基本的收视功能外,还有一些附加功能,主要是为了增加娱乐性。数字机顶盒的发展是令人吃惊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机顶盒的功能有着革命性的变化。

在小房子里,有一个数字机顶盒,有一次我拆开了它。首先映入我眼帘是它的电源电路(我是电脑盲,对它的主要电路不大了解),电源线穿入外壳后,连在了电源板上。电源板是黄色单面板,上面的元器件安装比较稀疏,相邻元器件之间的距离较大,我猜想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散热,其次提高了它的安全性,防止发生短路。电源线与主板是通过连接器连接的,以便于电源线的拆换。电源板上有两个相互绝缘的电路部分,它们之间的跨接元件有三个,分别是开关(高频)变压器、光电耦合器和小容量瓷片电容器(也称Y电容)。初级电路(高压部分)和金属外壳之间有较厚的电话纸隔离,保证了良好的绝缘。交流电源线从连接器接入电源板底部的导线,然后接入熔断器,熔断器由两个元件组成,它们分别是保险管和保险电阻。它们有各自的优点,在串联电路中发挥各自的特长,避免元件短路失效降低设备的安全性。交流导线在经过熔断器后直接进入整流滤波电路,没有进入EMI电路(EMI电路可以消除设备与电网之间的电磁干扰,在大功率开关电源中十分有必要,机顶盒的功率多在15W以下,故可不设EMI电路)。同时有一个细节不能忽视,与整流滤波电路输入端有压敏电阻并联,能够抑制来自电网的浪涌电流,避免烧坏直流电路。

整流电路使用了四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然后并联较小的电容器,并在一条回路中串联滤波电感,最后并联较大的电容器。这里需要说一下滤波电感,它和熔断器一样使用了两个串联元件,它们分别是两种不同的电感器,可以“过滤”不同的纹波,增强滤波效果。
振荡电路较简单,没有晶体管。其核心部件是一个IC,它有八脚,有四脚短接作为一脚使用,其余四脚中有一脚截去。用残缺的形式表现美感,使它成为了一件艺术品。同时,电路板还能散发淡淡的芳香。
它的变压器较小且铁氧体磁芯比较单薄。和一般的开关变压器不同,它的输入端有三条引线。机顶盒属于无安全接地的设备,而且金属机壳直接和低压电源负极相连,因此它的变压器有很高的安全性,原线圈与副线圈之间有超强的绝缘材料,耐压在3kV以上。除此之外,Y电容和光电耦合器等都需要很高的安全性。

在次级部分,主要是一些简单的整流滤波电路。在高频电路中只用一只二极管整流,不用整流桥。滤波电路由电解电容器和铁氧体电感组成,能够消除残留的低频纹波和高频纹波,提供纯净的直流。电源提供12V、5V和3.3V三种电动势,使主要电路正常工作。除此之外3.3V电源有比较完善的稳压电路,并与12V和5V电源共地,连接至机壳。

机顶盒的电路电源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它的重要地位就不用多说了。电源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设备的稳定和安全,一个良好的电源能够树立一个良好的市场形象,树立一个知名的品牌。

第七篇:

八款USB读卡器的评测

2015年7月23日

在这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读卡器已经不流行了,大量读卡器被人们所抛弃。
尽管是七月份,天气如此的闷热,我还是走出了家门,来到了一个小巷里。没过多久我便发现了一块新大陆,有一个泡沫箱内装满了各种不同的零碎儿。我仔细看来一会,发现宝贝还不少。
在盒内有大量的软塑料手机套,看着使人有点恶心。在其中夹杂着不少手机配件,包括诺基亚的山寨手机充电器和一些乱七八糟的锂电池,鳄鱼夹连接的导线,一些乱七八糟的数据线。我估计还有不少宝贝。出乎意料,一个接一个的读卡器映入眼帘,二话不说,我赶紧将它们塞进了裤袋,果断离开了现场。
我钻进了卫生间,掏出了读卡器。一共有11个读卡器产品,有两个是坏的,有两对是同名产品,参与评测的有8款产品:金士顿、满天下、月球、jufon、昌鱼、乐星通。其余两款没有标注品牌,第一款较精致,体积很小;第二款紫色,比较苗条。
首先上老大金士顿,它的机壳比较坚固,采用了卡扣的方式连接。拆开机壳后,主板暴露在眼前。主板采用了绿色双面板,机械强度较大。主板正面有两个贴片电容器和一个电阻器,电路板上绝大多数区域用铜箔屏蔽,提高了抗电磁干扰能力。电源正极导线较粗,能为IC提供较大的电流。在电路板正面有两个最关键的部件—连接器,USB接口镀金,有较高的耐用性,microSD卡插槽有屏蔽片,同时有一个触点开关可以检测存储卡的有无。有一个细节不能忽视。电源正负极有一个贴片电容并联,如果你的电脑电源质量不太好的话,它就起作用了,它能够滤除电源纹波,保护数据安全。电路板反面有一个黑色的部件,做工较精致,这就是他的“大脑”。屏蔽层有不少导孔,避免干扰信号趁机而入。总的来说这款读卡器做工精良,性能优异。
第二款是满天下读卡器,它体型较胖,外壳红色透明,还有一个白色的框架固定主板。主板是蓝色双面板,机械强度较前一款小。在电路板上用环形导线作屏蔽网络,导孔较少。正面有两个连接器,一个晶振,两个电容器,一个电阻器。这款电路板的结构能体现出山寨的风格,同时,蓝宝石色的电路板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接下来就是月球了,它有一个简单的塑料外壳,看上去比较轻巧。电路板和外壳之间的吻合较好,不易松动。主板同样是绿色双面板,不过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屏蔽网络使用网格的形式,屏蔽能力优于铜箔。正面除了连接器以外,有一个晶振,反面有三个电容器,一端通过导线引入“大脑”,有一个电阻器。这款读卡器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它的logo印在USB接口上,能够有效的防止一些不良商家使用废旧读卡器的USB接口生产其他产品,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接着是jufon读卡器,它的外壳造型较潮流,印刷图案较精致,外壳连接采用卡扣的方式,连接牢固。主板是绿色双面板,正面空出晶振的位置,microSD卡插槽有触点开关检测SD卡,屏蔽网络同样使用网格。主板反面“大脑”的“脑壳”较为粗糙,贴片元件较多:3个电容器,2个电阻器。该读卡器算是比较精致的一款。
接下来是昌鱼,它的外壳是粉色的,有一个绳孔使产品方便携带,且USB接口直接做在机壳上,节约了成本。内部电路板是全绿色单面板,电路板正面较精致,有3个电容器,1个电阻器。电路板较为紧凑,但接口缩水严重,没有单独的USB接口,用铜箔代替USB插芯,SD卡插槽只有插芯和少量的塑料,不耐用,还有一个晶振安装在反面,形状较怪。这款读卡器已经属于山寨货的范畴了。
最后一款乐星通读卡器就不得不说了,它的外壳和昌鱼无异,只是颜色不同。连接器同样严重缩水,连接的稳定性很差,容易断电甚至造成数据丢失。它的电路板在所有参加评测的产品中最差,只有两个元件,导线较粗糙,连接不牢固,容易断裂搭接发生短路,甚至会烧坏电脑主板,造成巨大的损失。这款读卡器使用了玩具级的电路板,材料的绝缘电阻率不高,而这种电路板在信息技术设备在很难找到。从评测结果看,乐星通读卡器是一款标准的山寨读卡器,成本也很低,甚至不到1元。然而,过低的价格吸引了消费者,使这种山寨读卡器泛滥。为了电脑安全和数据安全,我们应该选购质量有保障的产品,在购买读卡器时擦亮双眼,否则损失远远大于节省下的金钱。

第八篇:

一款空气加湿器的拆机

2015年7月27日

又是一个老阴天,我走下了那熟悉的楼道。它总是那样的漫长,那样的肮脏,尽管我住在一栋新楼中。当我刚走出楼门时,一阵寒风夹杂着烟尘扑面而来……
正当我走在水泥路上,看到街边有一个白色的方块,是不是发财了?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家电,我向它踢了一脚,它翻着跟头,跌跌撞撞的滚上了水泥块。猛一看,是个加湿器,难道天上掉馅饼了?我定神一看,没错,真是个加湿器。我环顾四周,确定一百米没人,便拖着她(加湿器)飞了,飞进了小区楼道,钻进了那尘封已久的地下仓库。这时我的心砰砰直跳,但是我的注意力马上集中在了我刚刚拾获的加湿器上……
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家用加湿器,外壳是白色的。它的螺丝孔很深,普通的螺丝刀难以应付,不用多想,拿起砖块砸之。加湿器的外壳强度较大,砸都砸不烂。我几乎费尽全身力气,才把它砸了一个小口子,顺着小口使劲扳,才算把它拆开了。
这款加湿器是超声波加湿器,它有一个核心部件是压电陶瓷片,压电陶瓷片在运行时需要一定频率的驱动信号,这个驱动信号由专用的驱动电路提供,而驱动电路在工作时需要直流电源供电。这款加湿器所用的驱动电源是24V开关电源,除此之外,电源还提供为风扇供电的回路(电压不知道)。超声波的频率较高,可以有较好的单向传播的趋势,能使水箱中的水成为细小的水滴,并在风扇的作用下,向空气吹出,从而达到加湿空气的目的。

首先说一下加湿器的电源电路。这款加湿器的电源板固定在加湿器底部的壳体内,并与其他电路保持较远的距离,其目的是提高产品的安全性能。电源线穿过壳体连接电源板,电源板与电源线之间以连接器连接。加湿器电源板是一个典型的开关电源板,所不同的是没有EMI电路。交流电源进线处PCB铜箔的电气间隙能满足安规要求,并串联有熔断器,熔断电流是2.5A,额定电压是250V。然后与整流桥并联,而且在其中间串联热敏电阻,还算有良心。初级滤波电路由容值33μF的电解电容器组成,用料比较实在,至少可以应付初级振荡电路和压电陶瓷片驱动电路的稳定工作。该产品电源板振荡电路较常见电源板复杂,有一个主晶体管驱动开关变压器原线圈,而为主晶体管提供振荡信号的振荡电路较复杂,有不少电阻器和电容器,且电阻器都是精密型的(五色环标记)。有两个较小的晶体管成为了振荡电路的核心,且相距较近,算是一种比较老式的驱动方案。电源板的材质较好,板子强度较大,上面的部件都为插件,没有贴片元件。板子反面一片翠绿,看上去十分诱人的样子。它所用的变压器较为精致,用料实在,磁芯打磨较光滑,且经过了浸漆处理,保证了良好的绝缘性能。在板子的次级电路部分,元件较多,同时具有反馈电路,能将次级电压信号通过光电耦合器反馈至初级振荡电路,使输出电压稳定,同时具有保护电路的功能。初次级之间的跨接件还有Y电容,所不同的是采用了两个Y电容串联,增加了初、次级电气强度,进而提升产品安全性。这种设计类似于我以前见过的方块开关电源,它是我在水渠边捡到的,它有银灰色的外壳和日文标签,现在被我拆了,看来小日本电子鬼还是比较良心的。

加湿器的超声波驱动电路较电源电路简单,PCB也较小,材质与电源板相同 ,但元件较电源板少。驱动器的核心部件是一个类似于晶体管的集成电路,如果没有电路板上的标记我还真认不出来。集成电路与驱动器主板牢固焊接,并与一个实心金属支架通过紧固螺丝固定,支架是铝制的,同时具有为集成电路散热的功能。驱动器主板除了集成电路外有少量的外围元件,以电容器和电感线圈为主,其主要作用有两个:电容器和电感线圈组成LC振荡电路(由其他电路补充所需能量维持振荡的进行),其次是通过它们的滤波作用选出有用的驱动频率,滤除无用的驱动频率,同时限制驱动信号的输出电流,防止其短路。驱动器主板上比较简洁,用较少的元件实现高频振荡,体现了设计者的天才。主板上除了电源接口和输出端外还有干簧管接口、指示灯接口及电位器接口,在使用时把电位器和干簧管接口短路了,可以获得最大功率输出,因为干簧管用来探测水箱水位,它在没水时断开,有水时接通(加湿器工作),相当于短接,而电位器可以调节加湿器的功率,其短路相当于输出最大功率。而指示灯接口用于指示驱动器的工作状态,红绿灯各有一个。

接下来就是它的心脏——压电陶瓷片,驱动板输出的信号最终由压电陶瓷片接收,并转化为超声波。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压电陶瓷片的有关原理了,压电陶瓷是一种特殊的陶瓷材料,如果在其表面施加压力,它就会发生弹性形变,同时在材料的两侧产生电动势,材料的一部分机械能转化为电势能,这就是压电效应;同样还有逆压电效应,在压电材料的两侧施加一定的电压,则材料将会发生弹性形变,形变的结果使陶瓷所施加电压的两个表面之间发生距离的变化。无论是压电效应还是逆压电效应,在电工技术和电子技术有广泛地应用,如廉价的塑料打火机中利用压电陶瓷将弹簧的弹性势能转化为电势能,从而点燃燃气,起到打火的目的。而压电蜂鸣器则更普遍,无论是家用电器还是儿童玩具,都少不了它的存在,这种蜂鸣器在运行时,将放大器或音乐芯片的电信号通过逆压电效应转化为机械振动,也就是转化为声音,说白了就是个小扬声器。在加湿器中这种压电陶瓷片起到了发射超声波的作用,并实现雾化功能。

除了这三个主要的电路模块外,还有一个十分简单的PCB,它的作用是给电源指示灯供电。它由整流二极管和电阻器依次串联在回路中组成的,电阻器阻值估计在50~100kΩ之间,二极管的作用是整流,但是用在这里不知道什么意思。
还有两个部件没有说,加湿器内有一个同步电机,由机壳、变速齿轮、主轴、转子、磁路和电机线圈组成,其转速很低,用于驱动水雾喷口,实现加湿均匀的目的;而风扇的作用是将水雾从喷口喷出,从而实现较好的加湿效果。
加湿器是常用的家用电器,加湿器能够改善我们的室内环境,改善空气质量,从而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加湿器在我国还没有统一的强制性认证标准,因此它的质量好坏主要靠厂家自律,我们在选购时要选择大厂的官方正品,不要贪图便宜购买小作坊产品。在使用加湿器时要注意自来水的水质,如果水中还有大量杂质,将会沉积在水箱底部,影响产品的寿命,同时一部分杂质会随水雾进入空气中,对我们的健康有不利的影响。加湿器也不能长时间连续工作,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使用。

全文完。
THE END

网友:
纯文字的拆机贴,支持一下,

网友:
这码字的功夫赶上论坛衡水老白干了

网友:
为啥楼下的书店没有你的书

网友:
呼叫衡水~

网友:
纯文字拆机还挺厉害的

网友:
配图会更妙,好文。

网友:
10年前,你的拆机帖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特地来看老前辈的拆机贴!

网友A:
没有配图啊

网友B:
这就是看AV与sex小说的区别啊,只能说想看图的都是境界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配图啊

就因为没有图,所以才叫“古代的拆机帖”

当年还没怎么接触过网络,思想没有那么激进,想不到写文章还需要拍照。

网友:
古人应该会手绘图片

网友:
看了以后,为"古人"的认真和投入,为这份沉着冷静不急不躁的工夫深深的折服

网友C:
拉倒吧您   那时候的充电器都是工频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看AV与sex小说的区别啊,只能说想看图的都是境界不够

这位老兄看来是看小书长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倒吧您   那时候的充电器都是工频变压器

文章写的都是2007~2012年的充电器,那时候工频变压器电源已经淘汰了,5V 500mA~1A的开关电源充电器才是主流

网友:
这写作功底,比拆机技术还高

网友:
凑近鼻子还能闻到一股诱人的清香
这款手机充电器的电路板有一股沁人心扉的清香
内部的气味不是很香
这一款手机充电器所用的电路板有一阵醉人的清香
同时,电路板还能散发淡淡的芳香

大佬,闻香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