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燃气热水器上的加荣牌风压开关,

楼主(2020-09-23):
现在的问题是打开热水器,抽风电机转,热水器不点火,怀疑是风压开关问题,网上买了一个换上,工作正常,刚刚用表测试,也是这个微动开关问题。

网友A:
一般是微动快跳开关问题,气室密封漏气可能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微动快跳开关问题,气室密封漏气可能性很小。

微动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B:
微动开关不能单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动开关不能单独换吗

铆钉铆的,要换很麻烦的。

网友C:
220v抽风电机上并联个220V电磁继电器, 代替风压开关上微动开关即可 ,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v抽风电机上并联个220V电磁继电器, 代替风压开关上微动开关即可 ,一劳永逸 ...

继电器坏的好象也不少,怎么个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抽风电机上并联个220V电磁继电器, 代替风压开关上微动开关即可 ,一劳永逸 ...

那样不安全,强排热水器必须要抽风电机工作,风压开关产生负压,点火器才点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微动开关不能单独换吗

风压模块才20包邮,别这么抠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压模块才20包邮,别这么抠好不

搞维修的都是很抠的

网友(2020-10-26):
这货我也有个,看中了上面那个微动开关,感觉能换到电饭煲上去,原来是热水器上的。

网友E:
我的热水器风压开关也有问题啦,正准备把它钻下来。关键是这玩意用不了几年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热水器风压开关也有问题啦,正准备把它钻下来。关键是这玩意用不了几年就坏。 ...

买牌子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