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凤凰电动车控制器15公里报警改装

楼主(2020-09-23):
新国标凤凰电动车15以上喇叭叫的烦人,正好要装个GPS定位,拆开控制器,找到到喇叭大灯三根线,找出喇叭线切断,同时测量控制器是供出41,6伏用电器控制器开关,手动喇叭是41.6供电喇叭手动按钮控制器,好办啦直接喇叭线接到手动喇叭线下,这样手动喇叭可以用,超速也不报警啦

顺便把49元买的谷米定位器装到控制器盒子里,真丢啦也好找,看来北斗上天后终端定位真不错

网友A:
装了定位,查看行动轨迹和速度更方便,交警查你更容易了。

网友:
感觉现代版掩耳盗铃

网友:
控制器盒子是铝的,不会屏蔽信号吗?

楼主:
控制器盒子套盒子外壳是塑料的,就一自行车交警叔叔估计不用查吧,最高限速25我解除限速才30慢的很

网友:
还真以为你把GPS放控制器里了,我打算放个在后座靠背里,还没到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了定位,查看行动轨迹和速度更方便,交警查你更容易了。

交警为什么要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警为什么要查?

超速不查吗?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速不查吗?紫薯布丁

电瓶车超速有哪个交警会查呢,但是如果出了事故会做鉴定。

网友:
那个定位器去年13块钱买的,今年到期了,到期之前还有13块钱的车没有上,就看到价格从25涨到38再涨到49

网友C:
我也想买个国标的,听说很慢。店家不肯解锁,让自己解。要换控制器。不过这速度上班用路程不远的话也够了,到处跑大马路就慢了。

网友:
喇叭公里线一拔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个国标的,听说很慢。店家不肯解锁,让自己解。要换控制器。不过这速度上班用路程不远的话也够了, ...

店家给你解锁万一出问题会承担责任的,所以都让自己去找人解锁。

网友(2021-02-25):
新国标的电动车各种脑残设计,只能说制定这个标准的人自己是不骑电动车的,也没打算让别人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