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教大佬,威刚SU800 SM2258G+NW838开卡失败Download MP Package FW

楼主(2020-09-23):
有个威刚SU800 256G不认盘了,SM2258G+3颗NW838,短接后CE识别正常,但是开卡失败,从网上下了十几个版本都是这样,一直卡在Download MP Package FW,热心的大佬来指点一下吧,谢谢
拆开里面芯片如下:

网友A:
这个需要特殊版本

SM2258_B0KB_FWQ0518BS_MPQ0516A_Update_Pretest

这个。是从魏刚官网的固件包里面提取出来修改的

一定要勾选Force IM 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特殊版本

SM2258_B0KB_FWQ0518BS_MPQ0516A_Update_Pretest

谢谢回复,试了还是不行,从某部落下载了这个版本,还是卡Download MP Package FW

用2258xt试了几个版本倒是开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试了还是不行,从某部落下载了这个版本,还是卡Download MP Package FW

用2258xt试了几个版本 ...

2258XT开了不带DRA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特殊版本

SM2258_B0KB_FWQ0518BS_MPQ0516A_Update_Pretest

force im set之后性能会下降吧

网友C:
不平衡的ce布局,我怀疑用58H工具开不了。
再补一颗nw388就easy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orce im set之后性能会下降吧

厂商(不是威刚),给我提供的固件包,默认就勾了这个

默认RDT选项是RDT ECC50(T) 15(S) 4L

只要能跑过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平衡的ce布局,我怀疑用58H工具开不了。
再补一颗nw388就easy了。

应该是838吧388是128g的

网友D:
频率400改成那个高的试试,有时候DRAM频率也会报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商(不是威刚),给我提供的固件包,默认就勾了这个

默认RDT选项是RDT ECC50(T) 15(S) 4L

开卡软件一开始就卡Download MP Package FW,连Pretest都没到,感觉进度0%就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400改成那个高的试试,有时候DRAM频率也会报这个错误

频率有200 300 400,都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ce分布不正常,尝试改跳线,你要是会焊接就把其中一个的位置挪下,实现3个通道都是2ce,才能用普通软件开。定制软件没谁会放出来。

网友:
把F9的颗粒挪到F5位置,还是不行则要跳线,这就呵呵了。

网友E:
我有改好一版,可以開3片,只保證能量產,還沒測試。
若你要的話,請留QQ
有問題要跟我說,我再改一下。

外圖擺不上,請管理員幫我貼一下

网友:
補個三通的主控跟Flash圖。

若沒貼好,再麻煩管理員幫我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改好一版,可以開3片,只保證能量產,還沒測試。
若你要的話,請留QQ
有問題要跟我說,我再改一下。

非常感谢,QQ号通过站内信发送给你了

网友(2020-12-01):
求教下,这个板子CE跳线,序号位置有哪位知道么,贴4CE或8CE颗粒怎么跳线?谢谢!

网友:
请问这个软件在那下载呢

网友(2021-05-12):
楼主,弄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