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电信机顶盒创维E900V21E拆机求破解教程

楼主(2020-09-23):
出厂日期挺新的,配置看图

网友A:
这个乌漆麻黑的,咋看着像高安捏?
要是中兴的垃圾货,破解还真得费点事。创维的还算好“破”吧。
焊接ttl线(接线位置参考我发的CM201-1),接上ttl,然后安装当贝桌面和其他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乌漆麻黑的,咋看着像高安捏?
要是中兴的垃圾货,破解还真得费点事。创维的还算好“破”吧。
焊接ttl ...

搞了,ttl进去了安装当贝桌面app说是安装失败 校验失败,不知是不是还要系统权限啥的,能力有限,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A:
粘贴几张错误信息的图片啥的,这么说不太容易判断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粘贴几张错误信息的图片啥的,这么说不太容易判断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是不是我安装命令不对?我把pm俩字母删了安装也不行

网友A:
命令没问题,否则就不是这个提示了。
安装几个其他app试试(比如你u盘里的当贝市场),如果全是一模一样的提示,那就是盒子在限制安装,得另想办法了。
如其他都能正常安装,唯独这个dbzm不行,要么是安装文件损坏了,要么是系统里有已存在相关类库啥的,系统只限制安装第三方桌面不限制安装其他app的可能性不大。
查找和当贝有关的文件:find / -name dangbe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没问题,否则就不是这个提示了。
安装几个其他app试试(比如你u盘里的当贝市场),如果全是一模一样的提 ...

应该是限制安装软件了,别的软件返回结果也一样

网友B(2021-07-10):
我也是电信创维盒子,硬件和这个一样。目前找了个可刷的包,需要可以联系QQ972564970

网友:
我用的卡刷

网友:
我是e910 短接后变砖了

网友(2022-07-05):
我有一个线刷包,刷了后能用。但是没有菜单键,而且按待机键还不能唤醒。很恼火。

网友:
突然发现我的M币是负的了

网友:
提供一个思路,我自己是UNT403G 也是没有固件可刷,我的还是国科GK6323系列芯片,基本无解。你这样试试看ADB大法  直接打开盒子的ADB,然后电脑端安装个盒子助手,把当贝市场安装进去,然后通过ADB冻结IPTV和爱家,自启动主页,再安装当贝桌面,OK   很好用基本和XX的差不多

网友(2022-09-03):
我这个型号一样,WIFI是RTL8822CS,变砖了

网友(2022-10-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11-28):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电信创维盒子,硬件和这个一样。目前找了个可刷的包,需要可以联系QQ972564970 ...

几米分享一下

网友:
TTL命令窗口,先输入dbd&
电脑启动开心盒子助手,连接上盒子。
解锁system
将当贝桌面安装包塞进system/app/
启动当贝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乌漆麻黑的,咋看着像高安捏?
要是中兴的垃圾货,破解还真得费点事。创维的还算好“破”吧。
焊接ttl ...

四川电信盒子基本全是高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