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飞歌GS1车载导航

楼主(2020-09-23):
无聊,把飞歌GS1导航拆下换了个导热硅脂垫。这个导航音还可以。
硅脂垫是在这个AC8227芯片上,与铝合金后盖接触散热。

这个应该是功放芯片吧,怎么没有带散热片,有TF卡插座,可以扩展外存贮。

网友A:
做工不错,居然是数字功放,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居然是数字功放,多少钱买的?

1560元,现在1080就能买到

网友(2021-02-19):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居然是数字功放,多少钱买的?

数字功放好吗?简配的不要不要的,连dsp 都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60元,现在1080就能买到

咸鱼现在300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