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下 汽车油泵有个小裂纹 用什么粘上去比较好

楼主(2020-09-23):
老奇瑞风云 15年车龄了  这不是拆开油泵的盖子 发现油泵 漏油  其实 3年前就发现车里有汽油味了 油箱位置 那时候味道有但是不大  就没管 现在不是动手能力强了 就把油泵盖子打开了 发现漏油  只要通电  油泵就漏油 在油泵回油管接头的位置 有个小裂缝 L型的 但是 往外喷的汽油很细 味道倒是不小  还有就是压力不大 手就能按住 打算弄点耐汽油的胶水粘住 或者  用个自行车内胎压住后 外面用个金属卡子卡住

其实能用胶水粘住最好了  之前另一台金杯的防冻液副水壶的盖子裂缝 就是用哥俩好粘上的 现在用的好得很

只是什么材料能耐汽油呢  就是胶水类的  比如树脂胶那种的  谢谢
补充下 油泵的材料是塑料的应当是ABS的吧? 不是金属的 所以琢磨用啥胶水比较好 不知道免钉胶和 防霉胶 装修用的那种如何

网友:
我记得很多胶水遇汽油,时间长都会化掉的吧?
坐等高手

网友A:
粘了,里面有压力,油泵很重要,还是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了,里面有压力,油泵很重要,还是换新的吧

之前粘副水箱都能粘住也是裂缝漏防冻液
那就不粘结了  直接用自行车内胎抵住 外面金属卡子卡住就好了 我用鳄鱼夹都给夹住了

网友B:
之前我的A1油泵回油管座裂了,踩油门会喷油出来。
放半天等干透了,用小刀稍微刮一下裂缝及周围。先用快干环氧树脂胶涂一层,剪一小块砂布盖上去,再涂一层胶。修复后又开了2年,没任何问题,省了几百大米

网友:
想省钱顺带试试就多糊几层吧,我觉得AB胶不错。
我的前刹车泵买回来就是一个洞,后来干了用AB胶糊了一层就没事,省了30元,不过是前轮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的A1油泵回油管座裂了,踩油门会喷油出来。
放半天等干透了,用小刀稍微刮一下裂缝及周围。先用快干 ...

大   神   呀

网友:
金属的用a/b铸工胶
非金属的环氧树脂
不贵的话换一个吧,安全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的A1油泵回油管座裂了,踩油门会喷油出来。
放半天等干透了,用小刀稍微刮一下裂缝及周围。先用快干 ...

明白了 就跟装修墙面挂网一个意思

网友C:
怎么没图了
我觉得可以找个小自攻丝拧到哪个孔里去堵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图了
我觉得可以找个小自攻丝拧到哪个孔里去堵死就好了

油泵回油管很细的  自攻螺丝拧上去估计直接能碎了 其实那个材料已经有点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就跟装修墙面挂网一个意思

是的,增加强度

网友:
换个吧,我以前QQ的也是那个位置裂口,车内汽油味大

各种修补、粘,不管用,最后还是换了个油泵解决问题

网友D:
农机胶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农机胶应该可以吧

恩  农机胶和 铸工胶应当都可以看来

网友E:
我自己的老QQ上次拆油泵时不小心把那个接口弄断了,换总成要200,把那个接口按原位置对好,用电烙铁把整个断口烫好,插好试用好后再用结构般胶糊了一层,已经用了三四个月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的老QQ上次拆油泵时不小心把那个接口弄断了,换总成要200,把那个接口按原位置对好,用电烙铁把整个 ...

谢谢 看来用胶水粘没问题 买了农机胶 也买了 那种高强度的AB胶 都试试看

网友:
别拿自己小命开玩笑了,还是换了吧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抽颗烟冷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的A1油泵回油管座裂了,踩油门会喷油出来。
放半天等干透了,用小刀稍微刮一下裂缝及周围。先用快干 ...

踩油门会加大油泵供油压力的吗?一直觉得油泵电机只是通电或者断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