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Type-C数据线

楼主(2020-09-23):
现在智能手机使用Type-C数据线已经很普遍了,可惜朋友给的这条Type-C数据线不能充电了,手机用它与电脑也无法连接了,以为是其中的线断了,干脆拆修一下。

楼主:
看看Type-C接口和USB接口情况

楼主:
经过测量发现,几根线都是好的没有断路的,细测S4二极管,发现正反电阻值相同,怀疑是S4二极管击穿短路了,准备找一个相同的更换以后再看看。
总体看此线的线径还是不错的,5A过电能力肯定没有问题,准备修复后测试一下,验证猜想。

网友A:
线不错,过5a富富裕裕的
幸亏前阵5块钱一条囤了10条

网友B:
S-4是温度保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不错,过5a富富裕裕的
幸亏前阵5块钱一条囤了10条

线有什么好屯的,够用不就行了吗?

网友:
铭牌不就是是乐视 logo么。。。
乐视原装数据线就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4是温度保险吧。。。

百度了一下,有说S4的是1N4004贴片整流二极管,还有说S4的是二极管1N5819,也有说S4是温度保险,搞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不错,过5a富富裕裕的
幸亏前阵5块钱一条囤了10条

是的,看线径挺粗,过5A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乐视的logo,手里的2A线已经有不少了

网友D:
没有CC线,不支持PD

网友:
这个线径也够粗了

网友:
S4边上的PCB不是写着F1嘛,F不就是代表保险

网友:
看板上丝印上是F1 ,S4那个件应该是保险。

网友:
肯定是保险,这位置不可能会整二级管。

网友:
华为的5A线也是这样的做工,正极两根线,负极是用的一根线加屏蔽层也当导线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道理的,我见过直接四根漆包线的,供电的两根大概是0.1毫米的吧,直接扔掉

网友:
正反插大接头不错,曾经在天津大胡同看到一个品胜也是跟楼主一样双头正反插,但是我没带乐视电源商家不让我买,估计商家害怕我买了后说接头不对要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了一下,有说S4的是1N4004贴片整流二极管,还有说S4的是二极管1N5819,也有说S4是温度保险,搞不清楚 ...

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个S4估计真不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CC线,不支持PD

CC线是什么东东?请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