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哪怕是最垃圾的马刀锯,也不要小瞧锯条的重要性

楼主(2020-09-23):
黑色是富格送的,黄色是我自己刚买的,看重的就是齿形,对向前推力的缓冲应该更好,BIM倒在其次,

上手效果和预期一样,新买的黄锯条单手几乎不会感觉到多强的震动就能顺畅切削

原厂黑色锯条一开始还算顺畅了两三秒,也不知道是不是沾了黄锯条的光,然后就震得我手都麻了动也不动一下,只能用双手使劲儿抵住才能缓慢切削,辣鸡!

锯了16mm的刨花板2米左右,用原装锯条此时应该已经手被震麻+脱力+电池耗尽,现在黄锯条完成任务后身体正常+11.84v...

别了,原装!

楼主:
16mm厚的刨花板,原厂锯条起码得切1分钟,还会卡住个三四次+手麻,黄锯条10秒就搞定了,淦,我没觉得黄锯条有多好,但原厂黑锯条就差得离谱

网友A:
黄的多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的多少一个?

6块5,用了2块红包4块5到手,好几家黄的齿形不长这样,也是BIM,不知道效果会不会一样,那些优惠力度大点

网友B:
小白问下,BIM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看图片黑黄齿形各不同,黑的齿形外翻多了,震动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黑黄齿形各不同,黑的齿形外翻多了,震动就大

我就是这么考虑的,其他家的黄锯条齿形太直棱我才选的这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问下,BIM是什么意思

双金属,原锯条是HCS高碳钢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是觉得黑色锯条很差,

网友D:
给个连接买两根备用

楼主:
一下午的成果,接近4米的边切割,一条短边由原装电池完成,切完顶不住了,换上SKIL的20R电池包继续切,
由于用的线很细,就0.3的多股,顶不住10-15A的电流,切到最后一条边都熔断了,夹子夹上继续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连接买两根备用

牌子锯条上就有,直接搜马刀锯条这家应该在前十,这个齿形我逛了挺多就这家是,挺好找的

网友:
任何锯,基本上玩的都是锯条

网友E:
说实话.这二种锯条齿形特征应该是一致的.决定性能的是齿尖钢火的硬度.可惜楼主没有把锯过差不多材料的锯条放一起拍张齿尖照.
现在所有状况也就是楼主一说而已.

网友:
黑的那个明显需要磨齿了。所以锯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这二种锯条齿形特征应该是一致的.决定性能的是齿尖钢火的硬度.可惜楼主没有把锯过差不多材料的锯条 ...

确实是我一说,但起码我刚掐表计数过同样的木方,黄条7-8秒黑条20秒以上,还震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我一说,但起码我刚掐表计数过同样的木方,黄条7-8秒黑条20秒以上,还震手 ...

也就是一说使用体会感受.
对于涉及锯条有关的好坏性状特征.没有一丁点可见之佐证处.
轻易不要下结论.
我也是富格.晶思达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一说使用体会感受.
对于涉及锯条有关的好坏性状特征.没有一丁点可见之佐证处.
轻易不要下结论.

我啥时候下过结论了?齿状是我非常主观的选购依据,主楼我很明确说了应该,本身就是假定语气,而且这锯条的表现并没有让我失望,这个和原装锯条一个让我愿意用马刀锯,一个让我不愿意用,吵,费劲儿,震手,这可不是主观了,这是非常客观的事实

网友F:
请问原装电池能切多长的距离
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自家的锯和木匠家的锯完全不是一样东西,一个锯铁一个切豆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原装电池能切多长的距离
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自家的锯和木匠家的锯完全不是一样东西,一个锯铁一个切豆 ...

具体多长不好说,毕竟这关系到材质厚度和硬度还有锯条的效率,时间倒是好说,这玩意儿负载基本在8A-15A,原装电池实际也就1.2Ah,高负载容量会稍降,所以基本全速负载就6-10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