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汽车启动电源应该要12v多少a?

楼主(2020-09-23):
请教汽车启动电源应该要多少mah?最近汽车电池不太行了,用车也少,之前买过1-200的启动电源,完全没有用。不知道哪里问题,就想自己做一个备用。平常就保存8成电存放,保险丝用多大?要多少a才够启动?之前见黄鱼上有人说200a电流够启动了,单我记得要500a。之前买的那个就不能启动

成品的应急启动电源是16500毫安左右。不过不知道内部结构,应该有保护板

网友A:
老老实实换个电瓶不行????才几百元钱一个,管好多年,不操心

你非要整个备用的什么启动电源,整得好像你很牛逼一样,花这么多钱买这种备用电源,真的好吗???真的好用吗????

有这个钱,老老实实换个电瓶,不香???

网友B:
如果电瓶原因难启动 建议换一个电瓶。

如果是静态电流 建议装一个太阳能电池板有自家车库 就没事插上一个质量可靠充电器。

折腾启动宝纯粹闲的无聊自己玩自己。200左右启动宝两年电池鼓包,diy产品稍微强一点 但还不如直接换电瓶

网友:
启动至少电流要大于250A,持续时间大于2s,低于这个值,基本上电池亏电的时候,打不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瓶原因难启动 建议换一个电瓶。

如果是静态电流 建议装一个太阳能电池板有自家车库 就没事插上一个 ...

很多人用车的时候少的,很容易亏电启动不了,所以要接电启动,别太想当然了.......。

楼主:
是啊,用的少,也没有别墅。。。。都是7楼上的,不过停车的地方可以有太阳,搞个太阳能充电放车顶可以试试,不过效果估计不理想。轿车车顶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瓶原因难启动 建议换一个电瓶。

如果是静态电流 建议装一个太阳能电池板有自家车库 就没事插上一个 ...

主要是放长了,没电。。。。以后要注意了,10天左右着车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用车的时候少的,很容易亏电启动不了,所以要接电启动,别太想当然了.......。 ...

经常不用如果亏电了 建议还是换一个电瓶直接点。因为长期电池亏电已经造成不可逆损坏,疫情我们这封城两个月,一起玩的朋友电瓶亏电了  每天都是四处拦车搭电,最后我把我的12v 60ah磷酸铁锂电瓶给他搭电,直接扔他车上了,电压怎么都上不了12v   12v充电机充电 电流可以达到20~30a 但电瓶冒泡冒烟,断开电压10v不到,最后电瓶饿死了,还是老实换电瓶。  中间我知道的搭火至少二十来此 每次找他电话那头都是汽车不能启动 拦车搭电中。

如果经常不开车没车库 直接买一个10~20w太阳能充电板给汽车充电得了,反正充不满也饿不死,比折腾什么搭电 做启动宝 过江龙实际多了, 10w太阳能板一天八小时 也可以充4ah电量,电瓶才60ah上下,多多少少也亏不了电

网友:
1 我看了 50AH 原车电瓶 启动电流标得是400-500A 小车一般200A 差不多吧
2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用车不多。现在电瓶已不行。如果DIY 铁锂成本少于铅酸,我愿意折腾一下。
3 之前买过1-200的启动电源---是启动电池吧,用过几欠不能用?那就是质量不好或者容量下降 电流输出不了。

网友D:
一个月只用那么一次两次车的,不如直接把车卖了算了,还省去了各种保险、税和保养费用

急着用的时候,只要是城市里面的,应该都可以直接拦下出租车、网约车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换个电瓶不行????才几百元钱一个,管好多年,不操心

理解一下吧,车经常放着不用,换了新电瓶又回慢慢耗完电,然后连续几次电瓶就over了。感觉不如启动电源合适

网友:
至少要200A,电瓶的额定指标是350A以上,低于这个值即可报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月只用那么一次两次车的,不如直接把车卖了算了,还省去了各种保险、税和保养费用

急着用的时候,只要 ...

话是这么说,譬如帝都这种地方,车没用放着也不能卖,否则再想弄个车牌,比登天还难啊

网友:
2L一下小车200A足够起,保稳的话建议400A,毕竟冬天和车龄比较长对启动电流要求更高一些

网友:
电源的话,你要准备一个不少于300安培的12伏电源,你想想这个代价是多少?或者买动力锂电,但是这个寿命比较短。所以太平点还是直接换个电瓶吧,还是电瓶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是这么说,譬如帝都这种地方,车没用放着也不能卖,否则再想弄个车牌,比登天还难啊 ...

占牌的话,确实不能卖,不过可以在电瓶上装个硬开关,不用的时候把电瓶直接断电,用的时候再把电通上?

网友:
2.0以下车100多A电流就可以了。你问要多少MAH,这个没用,启动汽车不是由容量决定,要看放电电流。自己买四个铁锂电芯。20MAH以上,放电10C以上,百来块钱就可以应急用了

网友:
电动车你有吧?像我这样,不花钱,紧急时管用

网友:
不如一块电动车20ah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解一下吧,车经常放着不用,换了新电瓶又回慢慢耗完电,然后连续几次电瓶就over了。感觉不如启动电源合 ...

车经常放着不用,不如直接买个好点的电瓶开关.........我的车就是1、2个月都开不了一次,直接安装电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