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tc电池选3.2还是3.6V的

楼主(2020-09-23):
上次电池没电了,就充到3.2V用了几天,后来又没电了,想继续用,现在有两个方案,一是换电池,但不知原电池电压,二是不装电池,在安卓口取电,用二极管降压或者ams降到3.3V,不知哪个方案稳妥?
旧电池没任何标识。

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找发行方直接换一个啊,何必自己折腾

网友A:
给电池充电?  不需要充电啊,你这是太阳能电池板失效了?

网友:
不错,竟然提前把防拆开关短接了,看来是有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池充电?  不需要充电啊,你这是太阳能电池板失效了?

很少露天停车,充不了电的。

网友:
1,我装上一年多了,从来没充电过,我是放在中控台遮光布的缺口下面的,充电没问题。

2,车内使用不能用不耐高温的电池,ETC原装电池是耐高温的,车内动辄60度以上,一般电池有报掉的危险;就算要用也要用软包聚合物;除非你找原装品质的电池。

3,不管原来电池是3.3还是3.6V,你用3.6代换肯定没错;原来电路板肯定有充电控制电路的;对于3.6V电池,最多充不满,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都拆下来了,直接就12v转换了哇,以后etc都是出厂标配,直接用电瓶电压的

网友:
这个不是不能拆?拆下来 原先数据没有了。要重新去弄

网友:
楼主的充电风扇不错,全方向进气网罩,跟电池仓之间有个大透气孔,可惜的是双数4叶片,要是AVC的7叶片更好。锂电芯随便换个3点7伏凑合用,万一是铁锂充放管理只不过充到3点6伏。

网友:
这个ETC省了各SPC超级电容器 和太阳能板, 电池3.6V的,品牌选亿纬ER14250的,或者Saft帅福徳的LS14250

网友:
etc中心免费更换

网友:
再换个设备吧,反正弄下来也失效了,还得再去网店激活,反正也得跑网店,不如再和他要一个。

网友:
怎么像是不可充电电池

网友:
这跟绿线精髓了

网友:
最近有没有 收到提示 ETC过期 的欺骗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