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PM981 256G失败

楼主(2020-09-23):
PM981烧了,今天有空拆了看看,如下

电感和电容腐蚀烧糊,导致电源管理烧毁

买了一个料。准备换上

电容也烧掉焊盘了,清理一下焊盘

原来不短路的电感短路了,拆焊了几次
以为是焊接问题,拆下来也短了,靠
原来主控也坏了,白搞,结束维修

网友A:
既然拆下来就应该先测电源脚二极管降压值,大多数电路一般都要200-300以上才说明不短路。

网友B:
装了几十台电脑用的这个固态,速度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拆下来就应该先测电源脚二极管降压值,大多数电路一般都要200-300以上才说明不短路。 ...

测了 ,原来不短路,二极值有100+,不过正常的是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了几十台电脑用的这个固态,速度真不错

嗯,只要控制它的温度,绝对好用

楼主:
还没有可以支持的套料

网友C:
256G太小了,没多大用处了,至少1T才勉强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6G太小了,没多大用处了,至少1T才勉强够用

网友:
胸dei推荐个工具呗,找了一圈没找到pm981颗粒的工具

网友:
说实话,这个焊工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