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键盘

楼主(2020-09-23):
键盘用着突然有些键没反应,反复插拔USB接口,还是不行,估计键盘出问题了,拆开看看,能修好就修,不能修好就正好买一个无线的,结果修好了,拆开键盘,挺简单的,两片薄膜,看起来没有损伤,唯一有可能有问题的是薄膜与电路板接触的地方,估计时间长了,压条老化,压力不够,加了个1mm厚的硅胶垫就好了。
外观

打开键盘,全是薄膜

有两片

两片融化固定定位

电路板,一颗牛屎,分析估计就是这个地方接触不良

加了一片1mm厚的硅胶,增加压力,完美修复

谢谢观看!

网友A:
杂牌子做工也不合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子做工也不合格了

是呀,质量太差,那些螺丝都滑了

网友:
只是说能用,我的双飞燕几十元薄膜键盘大概几年一换,留一个旧的备用,万一斑马线碳膜脱落先换旧的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