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米家扫地机器人G1(半修复不出水故障)

楼主(2020-09-23):
5月中旬在小米买这个G1 999元,用到上个日就每次扫地就提示“  ”水箱水量不足请及时加水“”   ,但实际出水还是正常的,就没去理它了,这个月变成直接不出水了,没办法用,
问了售后,最近离我家还得30多公里,问题是去一次有可能还得修好再去拿!想想就拆开看吧!

拆开后看了,就是进水然后经过一个微型水泵(应当是APP调节出水量用的),再经过一个(像过滤)的小东西,然后出水到布面上!试了一下,是那个(像过滤)的小东西堵住了,直接拆了不用!然后装机,现在出水正常(而用出水量比平时大),但问题还是每次扫地就提示“  ”水箱水量不足请及时加水“”   而且不用的时候水箱里的水出慢慢的流出来(郁闷)

看了里面很久,实在想不出那个地方是在检测水箱水量的!?????

网友:
看着像个滤芯?

网友:
单向滤芯吧???

网友:
一般水位检测都是在水箱里面吧,你没看看水箱里面有没有?

网友A:
在保应该是给你换新的,经过你这么一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保应该是给你换新的,经过你这么一拆。。。

来回就得半天时间,感觉麻烦

网友:
G1就是到处撞,倒不担心它撞坏,而是担心家具被撞坏了。 还没用过加水拖地功能,只让它扫扫。

网友B:
这玩意能把地扫干净?

网友:
买一千块钱以上的才好用

网友C:
那小滤芯硬是起到节流的作用,否则水泵转起来水流可大可小,一会就没水了,而泵水太多,可能会导致拖不干净而搞得到处污迹。

网友D:
这玩意挺多就是个玩具了,还是自己搞清洁来的安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能把地扫干净?

能,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挺多就是个玩具了,还是自己搞清洁来的安心多了

其实我想说很好用,第一次用之前先手动拖一下地,然后每天用这个机器人扫拖一次,感觉家里地板一直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小滤芯硬是起到节流的作用,否则水泵转起来水流可大可小,一会就没水了,而泵水太多,可能会导致拖不干净 ...

其实感觉水多一些干净点,之前没坏时加满水箱拖差不多60平的时间用了一半水,现在60平用了三分之二。问题是现在没用的时候水箱里的水会慢慢流出来

网友E:
这是应该是塑料单向阀,水泵不工作的时候,水不会流出来。

网友:
如果是控制水流的话弄个废水比代替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应该是塑料单向阀,水泵不工作的时候,水不会流出来。

带弹簧的和密封圈的单向阀不错,连压缩空气都不会像打气浇花喷壶反流漏掉,曾经修过出问题的打气喷壶失败,原因是没找到合适微型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弹簧的和密封圈的单向阀不错,连压缩空气都不会像打气浇花喷壶反流漏掉,曾经修过出问题的打气喷壶失败 ...

准备拿这个二氧化碳止回阀请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拿这个二氧化碳止回阀请一下

能装上的话应该比液体止回阀好用,可以承受一定内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