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T5灯管简拆求真假辨别!

楼主(2020-09-23):
分别买了两家的雷士T5灯管,分别为广州产和安徽芜湖产。黑色电容,黑色线的是广州产得里面的灯条是薄膜的软灯条,就是那种软灯带里面那种纸一样的软灯条。紫色电容蓝色线是安徽芜湖产的。里面的灯条是玻纤板有一定厚度的硬灯条,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种是真货呢?安徽芜湖产的每一根灯管的包装上都有防伪。广州产的30根一箱只有外包装上有防伪。

网友:
你不拆完整,大家无法给你分辨。

网友:
这种不好!LED灯珠用这种基板会散热不好而烧坏!~

网友:
真的,正品雷士就这么稀烂

网友:
我也刚买了一根,0.9米的4000K暖光10W,上功率测试9.4W,我认为没虚标就是正品
灯管15,开关线8块

网友:
居然都不用铝合金灯条了,相对来说,薄膜灯条的散热应该比纤维板的好点吧。

网友:
正品无疑了,但是绝对是个山货了

网友:
都是真品,廉价的产品就这货色。
可靠性应该还可以,用个三五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