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西普尔电瓶车充电器正常吗

楼主(2020-09-23):
直接上图了。 主要论坛上经常看到有人提到这个充电器, 型号是 48V / 17-20AH的。

忘记拍背面的照片正面看着没啥问题。问题来了, 背面发现两个问题:

1. 输出部分看下面的图, 一个控制风扇的三脚IC的其中一脚, 收到的时候与充电器输出端的一极粘连着, 忘记拍图了这个图是刚才论坛找的标出来了
感觉不太正常, 没见过这样的PCB, 真需要导通, 应该是用PCB走线设计直接连通的。
怀疑是生产线上焊最后的输出电源线的时候工人直接一把锡过去把两个粘一起了。
懂的人能不能说说如果两个粘在一起充电会怎样?

2. 第二个问题是,背面高压部分, 没有任何一个芯片IC了, 只看到一个二级管另外就是一些贴片元件。
所以最新的这个高压输入部分控制 MOS开关的IC, 整合到下面的啥东西里去了?

网友:
可能粘在一起风扇开机开始转了,可以尝试将焊点断开,看看风扇是否到温度才转

网友A:
1,连焊是不对的,连焊后风扇应该不会转了,因为相当于把三极管直接接在电源两端,三极管就烧了,而风扇得不到电压。

2,这电源是用一直电源IC,所有功能都集成在里面,包括MOS管,所以不需要另外的芯片;这样的电源在当初CRT电视时代相当流行,常见的是5脚以上的一个大功率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连焊是不对的,连焊后风扇应该不会转了,因为相当于把三极管直接接在电源两端,三极管就烧了,而风扇得 ...

谢谢指导,还好没有直接上电,先把它焊开了。 正规厂的产品肯定不会有这种骚操作的连锡。 所以真要吐槽下这做工,也算不上精细

另外倒是希望高压端不要整合MOS到电源管理IC, MOS的发热本来就大,IC最好就单独IC . MOS单独用独立散热器

网友B:
电源块估计是TOP271吧,西普尔一开始是3842或3844,MOS管是8N60或12N60,后来还见过3858的,这TOP271见过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块估计是TOP271吧,西普尔一开始是3842或3844,MOS管是8N60或12N60,后来还见过3858的,这TOP271见过不 ...

还有一种SPY180A,定制的,市面上买不到,以后的这些充电器越来越不好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SPY180A,定制的,市面上买不到,以后的这些充电器越来越不好修了:

...

这种电源如果雷击浪涌没把它打坏的话,一般也就进水坏,其它的感觉还是比较经的起用吧?

拿到手后自己就在几个小电容上加了大号热缩管包了下,理主变压器太近的就稍微掰开了点

网友D:
那就不修为妙了,反正这种也不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SPY180A,定制的,市面上买不到,以后的这些充电器越来越不好修了:

...

还有就是西普尔充电器的300V滤波必坏,不像是批次问题,像是通用问题,68的和82的,全都出问题,68的减小到40多,82的减小到60多,剪开铝皮看,纸有点发黑了。导致烧管和384X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修为妙了,反正这种也不贵了

咋完全听不懂你说啥? 都说了刚收到货,咋叫就不修了,跟不贵有个啥联系?

网友:
那就退了吧,还修理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西普尔充电器的300V滤波必坏,不像是批次问题,像是通用问题,68的和82的,全都出问题,68的减小 ...

那该不会是学国外大公司计划自残报废? 电源类的电解不坏,还真的很难坏

网友:
从西普尔旗舰店买过一个,到手就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该不会是学国外大公司计划自残报废? 电源类的电解不坏,还真的很难坏 ...

这个电容不是西普尔产的,也不像是容量设计问题,换了原容量其它电容,就再也没坏过。应该就是电容本身品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不是西普尔产的,也不像是容量设计问题,换了原容量其它电容,就再也没坏过。应该就是电容本身品 ...

就是这样设计的。如果都不坏,GDP上不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该不会是学国外大公司计划自残报废? 电源类的电解不坏,还真的很难坏 ...

到现在还着着的那点了119年的灯泡,它的厂家早倒闭了百年了,这就说明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现在还着着的那点了119年的灯泡,它的厂家早倒闭了百年了,这就说明问题了。 ...

不过西普尔这个新的充电器, 把几个50V的电解几乎绕着整个电源的终极发热大户主变压器放着。 有一个几乎是紧贴着主变压器,而且没有任何套管之类的隔热措施。 看上去就是刻意想让电源在特定时间挂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SPY180A,定制的,市面上买不到,以后的这些充电器越来越不好修了:

...

其实想修也不难,用贴片3842和大mos打一块小pcb板拼起来也是这个定制ic的效果哈哈,我画过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想修也不难,用贴片3842和大mos打一块小pcb板拼起来也是这个定制ic的效果哈哈,我画过板子 ...

还是你狠,这是硬改384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