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捷渡行车记录仪,解决记忆电池问题(JADO S700)

楼主(2020-09-23):
这个行车记录仪不能记忆时间了,用了5年多了,没事拆开看看

正面

背面

显示屏

按键侧

里面型号信息

开壳

正面再来

怀孕的电池,量了一下还有4V电压

拆了电子狗的雷达

雷达主板

雷达板背面

主板撬下来了

排线还戴套了

3个板

这才是失忆的罪魁祸首

上面是准备换上去的,下面是撬下来的失忆者

弄了一根线把记忆电池放边上了

右边白色胶带包的是新换的记忆电池,哪个怀孕的电池用25V470微法的电容代替了

顺便把雷达数据给升级了

晚上回去装车上试试效果

网友A:
纽扣电池可以上锡?
为什么我试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可以上锡?
为什么我试了几次都不行

上不锡也可以用热缩管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可以上锡?
为什么我试了几次都不行

有种药水点上就能上锡了,淘宝有卖的。不锈钢上点上都很容易上锡

网友:
十台行车记录仪,九台都是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不锡也可以用热缩管包

热缩管包,总觉得连接的不够结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种药水点上就能上锡了,淘宝有卖的。不锈钢上点上都很容易上锡

我之前也买过类似的药水
后来证明没卵用
看来,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可以上锡?
为什么我试了几次都不行

我就拿烙铁蹭了几下就上了锡,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买过类似的药水
后来证明没卵用
看来,假货

去化学用品商店买一瓶盐酸再买一瓶锌粒,对到一起比什么药水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可以上锡?
为什么我试了几次都不行

要用助焊剂,X宝有的,滴一点很轻松就能上锡

网友:
第一次见带雷达的行车记录仪。

网友:
我感觉所有的记录仪里面都是用的过期电池,能坚持半分钟都算不错的了
这个款式好多牌子都在用,估计是个公模

网友:
学习了,回去我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可以上锡?
为什么我试了几次都不行

助焊剂或者含银焊丝。

网友:
带电子狗功能的

楼主:
是的,带电子狗的14年买的

网友(2025-05-04):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记录仪拔电之后,是不是马上直接黑屏的?,里面那个电池有电,但就是用电池开不开机,时间也能记忆,我发现卡内最后一个断电的视频会提示损毁,没有一个关机的过程自动保存下来,楼主什么时候看到了回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