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801是无刷磁浮技术的吗?

楼主(2020-09-23):
801又轻,扭矩又大,还有专门的拧螺丝模式,感觉家用神器啊,就是不确定是不是无刷磁浮的,听说磁浮才是得伟的精华啊

网友A:
什么叫无刷磁浮?没有滚动轴承的无刷电机?

网友:
好像很高端的感觉,我知道价格也很高档,所以我就当没看见。

网友:
话说也经常看到这个磁浮,谁能详细讲下,浮的是啥?是真有其事还是浮的个概念?

网友:
801国行版为什么那么贵?比701贵太多了

网友:
谁能详细讲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无刷磁浮?没有滚动轴承的无刷电机?

得伟客服这么说:无刷磁浮没有接触部件碳刷和滑环,维护简单,可靠性高,可长期连续 运行且实现少维护或免维护,一般用于工业性使用大功率设备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伟客服这么说:无刷磁浮没有接触部件碳刷和滑环,维护简单,可靠性高,可长期连续 运行且实现少维护或免 ...

无刷电机都没碳刷和滑环,客服等于白说,你下次问问他电机有没有轴承就知道了。不过我相信得伟不会比别的厂家高那么多,都用上磁浮技术了。

网友:
叫的那么高大其实 就是无刷电机。

网友B:
得伟801的转子前后没有轴承固定,是悬浮在空中的,所以是无刷磁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伟801的转子前后没有轴承固定,是悬浮在空中的,所以是无刷磁浮。

确认是无轴承吗?

因为我看不出没轴承有啥好处,不过才两万转而已。

网友C:
https://v.qq.com/x/page/i0535szfu5a.html
得伟895也号称无刷磁浮技术,这里有一个895的3D分解图,看到电机轴上明显是有两个轴承的,所以不必幻想什么801的磁浮技术了。
这是其中一个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v.qq.com/x/page/i0535szfu5a.html
得伟895也号称无刷磁浮技术,这里有一个895的3D分解图,看到电 ...

895是多少年前的产品了,801是2019年新开发的,实打实的无刷磁浮。

网友:
引用 网友B:
895是多少年前的产品了,801是2019年新开发的,实打实的无刷磁浮。

新开发的就一定是新技术?好多新开发的还是偷工减料的呢。拿出拆机图才有说服力。

网友D:
一句话能说清楚:得伟吹牛,你交智商税。

        得伟无刷磁浮技术-------------是指无刷电机在高速运转过程中,转子磁浮在定子中央,边距间隙等距误差小于0.1%;通俗理解就是得伟新无刷电机定子、转子在运行过程中理论上是永远不会碰到一起,这样一来极大减少维修成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句话能说清楚:得伟吹牛,你交智商税。

        得伟无刷磁浮技术-------------是指无刷电机在高速运 ...

这个,好像所有无刷电机都是这样的吧,碰到定子了算故障机了,但这种情况极少极少。

话说这真就是磁浮了,上面兄弟说的转子无轴承呢

我感觉你们在忽悠我们,得伟忽悠我们就算了,但你们不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所有无刷电机都是这样的吧,碰到定子了算故障机了,但这种情况极少极少。

话说这真就是磁浮了 ...

你自己去得伟官网上看看,写了一大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F:
查查奥迪EA888和大众EA888的区别都是大众生产都叫EA888,有什么区别,买大众的认为买了奥迪发动机买奥迪的发现是大众发动机,如果没有区别是不可能的,至少奥迪款的EA888多了个分层燃烧,其他区别估计还有不少只是没有明说罢了,永远是一份价格一分货,如果玩过得伟无刷磁浮和非磁浮的机器你至少会发现磁浮机器转速高很多,声音非常高坑悦耳,非磁浮声音就不那么好听了,转速低四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查奥迪EA888和大众EA888的区别都是大众生产都叫EA888,有什么区别,买大众的认为买了奥迪发动机买奥迪的 ...

这是我第二次来否定你的结论了。凭声音来判断是否为磁浮时很片面的,换个问法:得伟什么时候出过电机无轴承的炮、钻\起子机?如果你感觉你手头的得伟是磁浮的,可否拍个图片让我们开开眼?拆开外壳看看然后再做结论就那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