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量产卡PRETEST

楼主(2020-09-23):
降低数值到19也不行

楼主:
是不是必须在SATA上面才行,供电不足是不能量产的

网友:
2246不支持4K的片子吧

网友A:
nw435?

我四贴过46en,开卡正常,8贴没试过。

你关闭交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435?

我四贴过46en,开卡正常,8贴没试过。

我晚上回去试一试。第一次玩SLC,那么麻烦,32G的居然是8DIE,一个个DIE才4G,128G的太小了,所以想贴个250G的用一下,SLC颗粒贴满32CE还是很震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晚上回去试一试。第一次玩SLC,那么麻烦,32G的居然是8DIE,一个个DIE才4G,128G的太小了,所以想贴个2 ...

NW435单颗粒,读写200+,所以,还想乍的

我一共有两个,一个双贴2246EN,一个双贴2246XT。都是拿来当Windows to Go的

你可以换NW711,这个是最顶级的SLC了,我记得也是4CE 8die。市面留存不多了,单颗是64GB的

我没什么SLC情节,MLC完全足够了,容量和性能之间平衡足够

TLC我也不介意

至于QLC嘛,暂时无法接受

网友B:
论坛里面,老坛子,有提出超过一定DIE数量的解决方案,也是改参数

因为平常都不会遇到,所以没怎么记住具体是哪个值。你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面,老坛子,有提出超过一定DIE数量的解决方案,也是改参数

因为平常都不会遇到,所以没怎么记住具 ...

就是改了参数也量产不了,没有SLC情节,就是一哥们1元1G等于送给我的,NW711,300左右一片,太贵了,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NW435单颗粒,读写200+,所以,还想乍的

我一共有两个,一个双贴2246EN,一个双贴2246XT。都是拿来当Win ...

现代的颗粒1CE,2DIE的量产很简单,上天贴了一个500G的,在SATA上面也没有搞定,杰 这个人搞定过一次,以后也没有量产成功,这个颗粒

网友C:
45改8 46改16、
找双面16贴板子贴正反面、

单面8贴的板子  信号线不等长容易GG,再就是供电可能不足,尝试SATA热插拔以后接SATA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改8 46改16、
找双面16贴板子贴正反面、

原本板子就是8贴正反面的,按照您说的还是量产不了,接SATA也不行,等有空用老的固件改参数试一试,先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板子就是8贴正反面的,按照您说的还是量产不了,接SATA也不行,等有空用老的固件改参数试一试,先谢 ...

超32Die了 交错都关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