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阳台做榻榻米地台用哪种木材好?

楼主(2020-09-23):
知道这里大神多,想在阳台做个纯实木地台,西北城市,有阳光直晒,昼夜温差大,空气较干燥。

求推荐哪种实木板材好啊

网友A:
实木外面碳化下即可
一般是用松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木外面碳化下即可
一般是用松木

我忘记谈话了,用喷枪烤外表可以吗。

网友C:
首先要检查阳台的建筑质量,确保不会掉下去

网友D:
便宜实木,自己刷木油,但开始气味比较大,过一个月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忘记谈话了,用喷枪烤外表可以吗。

那不行,是有国家标准的,或者是,有严格的碳化程度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行,是有国家标准的,或者是,有严格的碳化程度要求的。

那算了,我随便找几块木板铺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算了,我随便找几块木板铺下。

根据实际情况,你还是刷下桐油即可
刷两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木外面碳化下即可
一般是用松木

松木会不会味道比较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检查阳台的建筑质量,确保不会掉下去

承重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宜实木,自己刷木油,但开始气味比较大,过一个月就好了,

随便找木头么?我看橡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你还是刷下桐油即可
刷两遍

桐油味道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桐油味道大不大?

橡木价格太高
普通松木即可
桐油要多晾一天即可。
最好的是火烧过一遍,再刷桐油。
有种历史沧桑感,还保存时间久

网友:
木板的碳化方法与流程
文档序号:16142378发布日期:2018-12-01 02:18
导航: X技术> 最新专利>木材加工工具,设备的制造及其制品制作技术
本发明涉及木板预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木板的碳化方法。

背景技术:
环保
木材在碳化过程中,木材内部的绝大部分菌类和全部的虫类在高温空气中被杀死,同时木材在高温状态下,其内部的营养成分发生了复杂而且剧烈的化学变化,被降解或重组,可使幸存的菌类因失去维持生命的营养而死掉,碳化木具有很好的防腐性、安全耐久。此外,碳化木还具有纹理清晰、外观时尚的优点。
普通的木板碳化工艺中,一般是在通入水蒸气的条件下通过阶段升温来实现木板的碳化,木板含水率较大时,容易发生霉变产生霉斑,此外,阶段升温的温度跨度大,使得木料容易变形开裂。因此普通的木板碳化工艺,存在易产生霉斑,易变形、开裂的问题。

技术实现要素: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木板的碳化方法。本发明处理过的木板,不产生霉斑,不变形、不开裂,还可增加木板的强度。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木板的碳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湿木材放入碳化窑,升温至100-120℃,恒定温度至木材的含水率为50%-60%,得A品;
B、将A品保温15-30min,得B品;
C、将碳化窑升温至160-180℃,恒定温度至木材含水率为20%-30%,得C品;
D、将C品保温0.5-1h,得D品;
E、往碳化窑中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将碳化窑升温至180-200℃,得E品;
F、往碳化窑中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将E品保温1-1.5h,得F品;
G、往碳化窑中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将碳化窑升温至200-220℃,得G品;
H、将G品保温1-1.5h,得H品;
I、将H品降温至20-30℃,得成品。
前述的木板的碳化方法中,所述步骤A中,恒定温度至木材的含水率为55%。
前述的木板的碳化方法中,所述步骤C中,恒定温度至木材含水率为25%。
前述的木板的碳化方法中,步骤I中,所述将H品降温至20-30℃,是在0.5-1h内将温度降至20-30℃。
前述的木板的碳化方法中,所述所述将H品降温至20-30℃,是在0.8h内将温度降至20-30℃。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发明分两个阶段将木板升温排湿,升温期间进行保温,使其含水率先降至50%-60%,再降至20%-30%,既将木材的含水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又可防止木板变形起翘。再在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的条件下将木板分阶段升温至180-200℃和200-220,升温期间进行保温,保温时间循序渐进,避免木板碳化过程发生变形和裂变。此外,步骤I中,在0.5-1h内将温度降至20-30℃可使木板具有较好的强度。本发明处理过的木板,不产生霉斑,不变形、不开裂,还可增加木板的强度。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限制的依据。
实施例1。木板的碳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湿木材放入碳化窑,升温至100℃,恒定温度至木材的含水率为50%,得A品;
B、将A品保温15min,得B品;
C、将碳化窑升温至160℃,恒定温度至木材含水率为20%,得C品;
D、将C品保温0.5h,得D品;
E、往碳化窑中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将碳化窑升温至180℃,得E品;
F、往碳化窑中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将E品保温1h,得F品;
G、往碳化窑中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将碳化窑升温至200℃,得G品;
H、将G品保温1h,得H品;
I、将H品降温至20℃,得成品。
步骤I中,在0.5h内将温度降至20℃。
实施例2。木板的碳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湿木材放入碳化窑,升温至120℃,恒定温度至木材的含水率为60%,得A品;
B、将A品保温30min,得B品;
C、将碳化窑升温至180℃,恒定温度至木材含水率为30%,得C品;
D、将C品保温1h,得D品;
E、往碳化窑中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将碳化窑升温至200℃,得E品;
F、往碳化窑中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将E品保温1.5h,得F品;
G、往碳化窑中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将碳化窑升温至220℃,得G品;
H、将G品保温1.5h,得H品;
I、将H品降温至30℃,得成品。
步骤I中,在1h内将温度降至30℃。
实施例3。木板的碳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湿木材放入碳化窑,升温至110℃,恒定温度至木材的含水率为55%,得A品;
B、将A品保温22min,得B品;
C、将碳化窑升温至170℃,恒定温度至木材含水率为25%,得C品;
D、将C品保温0.8h,得D品;
E、往碳化窑中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将碳化窑升温至190℃,得E品;
F、往碳化窑中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将E品保温1.3h,得F品;
G、往碳化窑中通入100℃的饱和水蒸气,将碳化窑升温至210℃,得G品;
H、将G品保温1.3h,得H品;
I、将H品降温至25℃,得成品。
步骤I中,在0.7h内将温度降至25℃。
当然,本发明还可有其它多种实施例,在不背离本发明精神及其实质的情况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当可根据本发明作出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但这些相应的改变和变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松木会不会味道比较大啊

露天的,问题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你还是刷下桐油即可
刷两遍

好的。某宝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天的,问题不大吧。

室内,不是室外,有个大窗子的那种北方室内阳台

网友E:
用那种冬天摸上去不冷的木材。一般高档木材,摸上去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那种冬天摸上去不冷的木材。一般高档木材,摸上去凉。

那是不是就是松木合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松木合适了

肯定合适。松木造的房子,可以用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