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小米手环1代光感版拆解

楼主(2020-09-23):
充电一充就满,断电就关机,想着应该是电池不行了。正面的铝片80-90度加热,用电吹风或者电烙铁都可以,加热后粘合胶变软就能容易的取下来了。
孔那里有个防尘网,拍照时已经撕掉了。
取下铝片后,下面是半透明的塑料,这个版本不象1代普通版那样可以把盖子取下来,这垃圾玩意儿是注塑一体成型的,只能破拆。

上剪钳直接把凸台的一圈剪了,要不取不出板子。

板子有三个热熔柱固定,用烙铁加热固定的热熔柱,取出板子。

电池起股了,小米现在的产品就是把山寨的玩意儿品牌化,质量差的很。便宜没好货啊。

板子,马达,光感是通过FPC连接到板子上的,有个连接器。光感用胶水粘到外壳上。电池是44mAh的。

这玩意儿劝大家还是不要购买,想关注健康也就苹果的靠谱此,我一Iwatch一代现在还在用,没换过电池,电池还是一天一充。

楼主:
那个孔那里应该是工艺孔,贴了个防尘网,拍照时已经取掉了。

网友:
华为GT   ,我的十来天不成问题

网友:
这就算垃圾了???跟苹果比??你咋不说价格呢?当年一代手环出来砸了多少手环的饭碗你知道吗?

网友:
还是比山寨品强的
怎么说小米好呢 自己选了性价比这条路 哭着也要走下去

网友:
现在小米手环5都出来,这个1代得好几年的产品的,还有就是刚出的新产品,第一代肯定会有点小问题

网友:
有毛病,这玩意儿都出来多久了,鼓包有啥好奇怪的?来,你喜欢的果表鼓包。也来喷两句呗

网友:
Iwatch一样鼓包,我同事的已经把屏幕丁起来了

楼主:
测试了充电电流,充电电流28mAh,相当于0.6C充电,冬天充几次电就完蛋了。很容易鼓包。
买小米的这个和买淘宝拼多多上的便宜货没有本质区别,都是计步。

楼主:
说垃圾是因为没有使用过,公司购买的样品,一直放那里没有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垃圾是因为没有使用过,公司购买的样品,一直放那里没有使用。

锂电常年不用不鼓包才怪了...

网友:
相对于价格来说,小米的东西质量还算可以的了。做工不能算好,但是也对得起它的价格了。苹果的东西,质量没的说,但是相同质量,价格比别的要高出很多了。

网友:
这里也有手机吧的风格?
手机也搞饭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常年不用不鼓包才怪了...

好电池怎么放都不会起鼓,Fitbit一代时间长了吧,照样使用时间和新的一样。
我有个测体重的称,放了块Moto的功能机电池,还好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电池怎么放都不会起鼓,Fitbit一代时间长了吧,照样使用时间和新的一样。
我有个测体重的称,放了块Mot ...

你需要认识到一个问题,锂电池存放是有电压要求的,随手存放常年不鼓那是运气好,鼓了或者没电压救不活了才是常态,你欣赏的apple watch鼓包的案例可没比米表少不到哪儿去,为啥都鼓一个你能踩一个就能吹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认识到一个问题,锂电池存放是有电压要求的,随手存放常年不鼓那是运气好,鼓了或者没电压救不活了 ...

电池起鼓的原因不是亏电,是电池在封装时抽真空抽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起鼓的原因不是亏电,是电池在封装时抽真空抽的有问题。

不是,你倒是给我解释下果表当年大批量鼓包的问题,别避重就轻自我假定好吧,我就看不得双标,都鼓就一起踩我算你是条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倒是给我解释下果表当年大批量鼓包的问题,别避重就轻自我假定好吧,我就看不得双标,都鼓就一起 ...

批量旗鼓就是生产线制程出了问题,抽真空的工序异常,iwatch的电池都是自动化生产的。一出问题就是一批出问题。

楼主:
接了个外置电池充下电。设计的充电电流明显有问题。电流对于电池来说太大了。

网友:
一代也的确垃圾点了,不容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