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比模拟的调音台更复杂,声艺Soundcraft SI EX数字调音台拆机图。

楼主(2020-09-23):
      台声艺Soundcraft SI EX数字调音台出现开不了机,指示灯不亮,对它进行维修,所以才有它的拆机图。由于这台机价高,太复杂,而且主要是维修,所以并没全部拆解,只顺便拆开输入输出卡看看,没拆全。由于以维修为主,图片有些乱。
     这调音台开不了机是因为电源故障,是电源的滤波电容炸了,更换了2个滤波电容,拆了两个保护的压敏电阻(有个已坏),换了个均压电阻及5A保险丝。
以下为本调音台的外部的图片。本调音台是带指示箱的。

以下为内部图,由于拆线时不方便摄相,所以拆成两部份后才摄,以下为底板的图

以下为上面部份

以下图片为底板部份的,有2块板及一个电源,下图是本调音台的核心数据处理部份,是对经输入卡对音频进行AD采集后送到本板进行处理,后送到输出卡进行DA转换成音频输出。

下图是电源及背后输出的板

以下为电源,已拆出来准备维修,从图中可以看到里面的电容已突起了。

以下为核心板的细节图,比较复杂,有张SD卡,应是存放本机的程序。

以下为底板的背后输出的板。板上有一片8路114db192khz的ADCS5368,一片8路DACS4385,及大量的NE5532及072运放等等。

以下为调音台上面部份,从里看每个推子都带马达的。

下图可以看见马达的传动带。

以下为输入输出卡,想看看输入输出卡的结构,所以拆开看看。

上面块为输出卡,它那连接调音台外接显示屏的接线采用飞线方式。板上有2片8路DA,本板共16路输出。

以下为输入卡的图,未拆出来的图,它两面都有大量的元件。

以下为拆出来的图,板上有2片AD,共16路输出,有16路对应的音频输入模拟电路,比模拟调音台输入通道电路复杂多了,多了数字电路部份,用来控制各种功能。

以下为指示箱的拆解。

下图可以看到与传统电平指示电路不一样的。一片PIC12F1822的单片机,2片595及相对应的电路组成。

以下为维修过程图片。由于没法找到一样高度的电容,电容比较高,所以不要盖了。

能开机了,测试基本功能正常,完成本次的维修。

网友:
图片小了点,细节看不清楚

网友:
高级货,价格也美。

网友:
价格太感人了,一定是买不起了

网友:
那个 5532可能是资格的正品。

网友A:
调音台数字化,不知道怎么讲
一方面信号经过模数模转换肯定有损失
另一方面,数字信号处理起来比模拟信号更为方便
利弊权衡也是综合考虑吧

网友:
好复杂的数字台,看了半天,连头序都没分清楚。

网友:
表桥应该是后加的,做工看着就不对。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进口货,价格贵!
很专业的。

网友(2021-09-05):
声艺是哈曼旗下的品牌吗

网友(2022-01-12):
后面那几种各十几路的接口是接什么的?话筒还是输入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音台数字化,不知道怎么讲
一方面信号经过模数模转换肯定有损失
另一方面,数字信号处理起来比模拟信号更 ...

数字电路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好模拟信号电路噪音和设备自动化的新方案,但是电路真的很复杂,可能投入和维护成本很高,维修难度系数大。就像是手机的3.5耳机接口,尽管很需要它,无论从音质和3.5mm耳机孔的便利程度来说都是难以被数字耳机代替,终究被时代遗忘了,type-c过上了被耳机和充电线宫斗争宠的生活。这年头有耳机接口的手机不多了,且行且珍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音台数字化,不知道怎么讲
一方面信号经过模数模转换肯定有损失
另一方面,数字信号处理起来比模拟信号更 ...

现在的数字音响设备留模拟接口只是过渡,最终全数字化才是完善的产品,没发现现在但丁接口在专业音响已经有不少应用了吗,另外还有AES/ADAT这些传统数字接口,还有现在调音台基本都有USB声卡功能,保留模拟接口也只是适应现在的使用环境而已。等但丁设备普及了,这些音响设备就会像电脑那样靠网线交换机自由的路由、传输纯数字音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好模拟信号电路噪音和设备自动化的新方案,但是电路真的很复杂,可能投入和维护 ...

在这些专业设备上来说数字化会简便很多,如果是普通模拟调音台想达到这个数字台的功能需要外接不少效果器、延时器、压限、均衡等外设才能接近数字台的功能,路由功能普通模拟台基本没有,还有数字传输一个通道可以双向六十四路音频走一路AES或者但丁,尤其但丁是可以透过局域网传输的,这样对于复杂应用场景会非常方便部署设备。

网友:
最喜欢的就是数字台的方案预置,演出踏台,根据实际情况把每一个节目作方案预置,每一个节目只要把方案调出来就可以,再也不会在正式演出时手忙脚乱了。

网友(2023-01-10):
我们公司有一台同样型号的调音台,也是通电后电源灯没有指示,然后开机没反应,开不了机。请问有维修更换部件的图片吗?

网友(2024-09-17):
没看到USB接口,这款调音台如果接到PC可能不能通过软件录音

网友:
机器不错,怎么还有飞线设计有些不解。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看到的机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