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一份sf2281 604固件?

楼主(2020-09-23):
60a的c3一直涨看着难受,想找个604试试看  @lryyddy@163.com 谢谢大佬

网友A:
目前就三家主控

JMS583占有率最高,兼容性也是最好的,当然,固件很多

还有Realtek和ASMedia的。螃蟹嘛,不建议了,后者ASM235CM也推出了,还可以,稳定

如果是为了一直不拆卸使用,可以选择的很多

如果是为了开卡、测试,建议带有开关的。淘宝有有家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就三家主控

JMS583占有率最高,兼容性也是最好的,当然,固件很多

怎么搜那家带开关的啊

网友B:
这颗jms583读写破不了1G,按接口速度10G来说应该最大1G+应该可以。
盒子死贵,技术还不是最先进的。40G的接口都来了,就是没人出成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颗jms583读写破不了1G,按接口速度10G来说应该最大1G+应该可以。
盒子死贵,技术还不是最先进的。40G的接 ...

USB 3.1 Gen 2本来就是这个极限啊。从最早的两百多,到现在99就可以买到,这个价格还想要啥?特价秒杀能做到79

性能问题根本不在控制器上,而是在总线上

另外,40Gbps的雷电3接口的微型移动硬盘盒,很早就有成品。国内(东莞的那家)、国外的品牌都有,问题是:你机器必须是雷电3接口才能使用。同时,你得多掏五六倍的价格

另外:实际可用到不了40Gbps,因为分配给PCIe的总线并不能全部占满(即不是独占40Gbp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 3.1 Gen 2本来就是这个极限啊。从最早的两百多,到现在99就可以买到,这个价格还想要啥?特价秒杀能 ...

现在intel把雷电3的数据无条件共享给USB4了,不需要雷电授权也可以用,价格大大的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intel把雷电3的数据无条件共享给USB4了,不需要雷电授权也可以用,价格大大的降低。 ...

需要2x2的口。现在只有极少数高端主板支持,反而还不如使用雷电3芯片的设计

现在支持雷电3的笔记本也有不少,例如我用的Precision 5520,ThinkPad 第八代的原生系列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2x2的口。现在只有极少数高端主板支持,反而还不如使用雷电3芯片的设计

现在支持雷电3的笔记本也有 ...

台式机可以插PCIE扩展卡嘛,问题是现在还没有产品出来。

网友:
雷电接口基本都是移动机器用的  设计目的是高带宽拓展外置显卡,不在于移动存储、
这一类市场就那么点 设计不要钱么 流片不要钱么 芯片做好 定价低了亏本 定价高了卖不动、收益回报周期太长
舶来品

网友C:
大头的2246xt是支持32CE的,与EN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头的2246xt是支持32CE的,与EN一样

有点牛逼,直接用2246xt工具开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牛逼,直接用2246xt工具开就行了吗?

是的,46xt工具开。

其实46en也可以用46xt的工具开。

网友D:
我买的这款,散热很牛,还带写保护开关和散热风扇。我试了一下,就跑4k的时候风扇转了,其他时候都没转,全金属的,就是价格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这款,散热很牛,还带写保护开关和散热风扇。我试了一下,就跑4k的时候风扇转了,其他时候都没转,全 ...

买个了佳翼的,便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头的2246xt是支持32CE的,与EN一样

大佬,能不能把sf604固件发给我一份 lryyddy@163.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能不能把sf604固件发给我一份

可以,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字数补丁

大佬,我也要一份SF604固件 谢谢  390921202@qq.com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C:
可以,字数补丁

给我也来一份,谢谢!  4970095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