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安田(ANTIY)小音箱

楼主(2020-09-23):
当时是移动做动感地带活动 存业务送的 用了10来年了吧 感觉还是不错的 支持插卡SD和U盘播放 但是电池不行了 听歌40分钟就得充电 插上充电会亮灯 但是没有充电完成后变灯的提示 貌似以前都是这样的。

本来想着接充电宝直接听。结果发现手头大的充电宝全都用不了。接上后通电没一会充电宝自动关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需要的电流太小,充电宝自我保护关机了。。用小的2000MA的反而正常,大的都不行,想了想还是换电池吧。

图1是网上查的唯一一张原包装图。拆之前忘记拍照了。。包装盒子早就不翼而飞了。

网上搜了搜。貌似连这厂家型号都没找到。也没拆机图,去除下方的软垫看了看都没有螺丝孔 用手电照射看到网状面板后隐约可见螺丝孔 估计铁丝网状面板是用卡扣卡上去的。用了个尖头硬翘,还真是。

这层黑网早知道不撕了。。太薄了。不仅撕烂了,也贴不会原样了。早知道就直接下螺丝刀进孔拧螺丝了

这发黄的东西真硬,很难去,用电烙铁点了几下 竟然软化了,但是太粘,不好完全清楚,为了去胶就拿电烙铁一直点这个胶让胶软化后再刮,等刮了差不多了才想起来是不是热熔胶。结果拿酒精试了试。。真的是。。白浪费了不少功夫还没清干净,而且因为手笨,还把连音箱和电池的电线外皮给融化了。。还得再换电线。

2个喇叭是4欧3W的。。电池的年头真的不短了。3.7V。貌似当时还没有聚合物一说呢。。不懂这是啥型号电池。。反正电压和18650通用。蛮好。
这种电池我没用 直接内置18650电池也不知道这板块充电模块适合不 而且电池太大 原来放木头板里头拿胶粘上的。。这个肯定塞不下,干脆外置吧,

再贴几张板卡图

这音箱质量真不错。用了这么久,按键都没失灵的,而且还支持A-B自定义循环。上方的SD卡口一直没用过。因为没那卡,用U盘播放时,歌曲中间没声音的时候靠近听有一点电流杂音,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明显,,这次用了64G的TF卡转SD,插上竟然能识别。。能识别。。真没想到,一直以为拿个能识别到512M就算顶天了。。

因为老式的也不支持蓝牙 上方又贴了个蓝牙板子 另外一个电池供电 自己做了2个PH接头,没相应钳子,随便叨了几下,还能凑合用。看了看做PH2.0的钳子。真球贵,SN2549最便宜的还得70,还不知道质量如何,,

如果用蓝牙,则需要两块电池各供各的电。从蓝牙出来连个音频线到音箱音频孔插上。。本来想直接从喇叭单独再焊LGR线到蓝牙板的,因为手头没细线,只有0.5方的电线,光右侧钻2个孔就很难看了。不想再钻一排出来,搞不好人家都以为你是恐怖分子造炸弹了。。。

改了之后 发现声音大了好多。。真的是大了好多。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细线被我用0.5方电线代替的事,。但是奇怪的是 貌似左右声音大小不一致,总感觉左边音量宏亮右边小。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这种垃圾做工一定不是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了

网友B:
感谢楼主,
意外发现,酒精可以去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
意外发现,酒精可以去热熔胶

酒精擦上去要等待一会儿才行哦。然后不费吹灰之力随手都就能揭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做工一定不是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了

小的嘛,听个有声书就行了。不过说实话,这个音质听起来要比我那2.1低音炮音箱听歌要好了很多,感觉2.1的听歌真是太旷了。啥细节都听不出来。但都没有我那个最老的2.0音箱听歌爽。不过2.0的那个我配了一个绿联的蓝牙接收器,花了110……而这个小音箱买的蓝牙板,才花了7块钱……

网友C:
那么大体积怎么可能放不下18650,这样外置真的很丑,我从不外置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体积怎么可能放不下18650,这样外置真的很丑,我从不外置电池,

没办法 手笨 这个18650电池质量也差 都是买手电啊灯啊等自带的,也不知道能用多久,而且老的充电板估计也不兼容这个锂电,还得加个充电板,板子上还得钻洞,再加上这玩意要是都放音箱的孔洞里,不知道对声音是否有影响,还得拆板子去胶再打胶固定,想想都麻烦,再往远处想想,确实懒得再次拆来拆去了,我是手残党,貌似就为了换个鼠标微动这个简单的小动作。就带毁了3个鼠标了。。。所以还是放外面了。不好看,但是换电池方便。本来想放背面的,这样正面就看不到了。但是手拿来拿去的 往往都是夹住正面和背面的,我的线还裸露着。接头也没打胶封住。所以还是放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