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焊接电动滑板车电池组

楼主(2020-09-23):
帮客户加工电池组,先配对电压内阻基本一致就可以用了,正极贴青稞纸,夹板固定电池进行焊接 十串联四并联,焊接一定要仔细 打错了镍片就烧坏电池

楼主:
图片上传失败 重新

网友A:
每四个和相邻四个之间也要插入青稞纸吧,这样就算移动,发热也不会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四个和相邻四个之间也要插入青稞纸吧,这样就算移动,发热也不会短路

没见过电池组在相邻4个之间插青稞纸的。不过见过用电池保持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电池组在相邻4个之间插青稞纸的。不过见过用电池保持架的。

最好用上保持架或青稞纸,正常情况只要把电池组捆牢问题不大,但一旦因碰撞或摔跌造成绝缘皮破损就可能造成短路。
保持架和青稞纸各有优缺点,保持架可以杜绝相邻两串之间磨损破皮造成短路,但一旦某串发热融化胶皮和保持架就危险了,青稞纸虽然耐热耐磨但不能完全杜绝破损,两者都用最好,把青稞纸换成薄玻纤板更好。

网友:
电池夹具不错,多少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上保持架或青稞纸,正常情况只要把电池组捆牢问题不大,但一旦因碰撞或摔跌造成绝缘皮破损就可能造 ...

客户原来的电池组就这样的 我给他原来模样
我修过有支架的 那个高级 科学

网友:
青稞纸厚不了多少的,四个一组电池与相邻的四个一组电池之间外壳有4.2v电压,外壳如果破损的话,就直接短路了

网友:
点焊得不错。楼主的“金刚钻”了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