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类线能跑满300m吗?

楼主(2020-09-23):
家里大部分是五类线,打算换千m网卡,几米远能有300m的速度吗

网友A:
超五类都不一定

网友:
看线的质量的,我12年布设的工业用的安普超五类白线,质量比一般民用的好很多,反正200M跑满。我个人感觉家用超五类就可以了,六类材料贵,做头子也稍微难一些。

网友:
超五类铝芯都能跑满千兆300M不一定是哪门子说法,五类的话起码得8线,然后没双绞有没有影响就不知道了
20米铜包铝辣鸡超五,千兆闭着眼跑

网友:
我们现在是超五跑千兆,5类如果不是垃圾线,水晶头质量好一点300m没问题的

网友:
满8根线就可以,
区别在于抗干扰能力

网友:
超五类五十米以内,跑千兆没问题。五类就不知道了。你看看,只要是双绞的还是8股线。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5类和超5类都是1g的带宽,区别在于传输距离和干扰。只要网线两端设备是千兆,跑个800-900基本不成问题。

网友:
十几年前的超5类跑千兆没问题。

网友:
正常的超五类,8线是可以跑千兆的

网友:
几米长,只要是8根都能跑的

网友:
我家都是五类纯铜线,千兆完全没问题,内外网都是千兆

网友:
放心吧,妥妥能用

网友:
放心吧,五类六类说的一般是线径,超五类一般可以跑满的,没必要非得六类线。

网友:
万兆的也有网线的,不是百分百光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五类都不一定

超五类跑万兆了解一下

楼主:
那因该行,才几米,我以为6类线还有什么高级的,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没问题,随便跑

网友:
二十年前家庭装修布的朗讯五类线,距离三十多米,轻轻松松跑千兆。

网友:
超五类短距离跑千兆肯定没问题,如果几米不如坛子里搜搜那个几块钱的铜包铝机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