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串LED星星灯 得到两电池,数个0603贴片LED

楼主(2020-09-23):
外观

背面有两个螺丝,还空了两个螺丝孔,偷工减料了

拨动后面开关,灯亮了  暖白光

拧掉螺丝 ,抠开塑料盒,里面有两个2032电池

取下电池的空壳

0603的贴片焊在两根金属丝上,灯珠表面用UV胶保护

扯下一根线,发现这金属线表面有绝缘层,通过点焊和led引脚连接

led背面的负极标志

总结:收获两个2032电池

END

网友:
也捡了两个,一个用的是2只2032,一个用的是2节7号电池,灯珠没用,能用电池盒。

网友A:
这种LED有什么好应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LED有什么好应用啊

感觉就能当指示灯

网友B:
我觉得早期两节五号电池版本最实用,三节容易导致一些灯珠过流。没想到缩水成更换成本太高,不环保的硬币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早期两节五号电池版本最实用,三节容易导致一些灯珠过流。没想到缩水成更换成本太高,不环保的硬币电 ...

也就拆电池用

网友:
灯珠体积比较小,可以用在恰当的位置。

楼主:
是的,电池串联 ,灯珠并联,没有专门的限流电阻,或者那两根金属丝电阻比较大,

网友:
文艺演出的荧光棒也是这种结构,不过用的是纽扣电池

网友:
我也有个 是两节七号电池供电的

网友:
这个污染环境吧,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池串联 ,灯珠并联,没有专门的限流电阻,或者那两根金属丝电阻比较大, ...

不应该啊,我给孩子买了好几个都是3V供电啊,说明金属丝电阻不大才对,

网友C:
能持续亮多长时间啊。。。

网友(2022-01-28):
引用 网友C:
能持续亮多长时间啊。。。

演唱会结束就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