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关于ESP8266请教各位

楼主(2020-09-23):
用ESP8266做的WIFI开关能不能在小米手机上完美运行,主要还想让小爱同学来控制,想搞个多路的开关,但不想买小米那个网关了,买几个小米插座这费用太多了,现在ESP8266纯属白菜价了,这个能不能做呢?

网友:
小米那个网关就是espressif的方案啊

网友:
可以的。小米官网,左上角,IOT,进去有完善的介绍的,也有用ESP32的

网友:
还是通过小爱同学训练控制的,看你ESP8266是用的哪家人第固件,在米家APP做第三方账号的绑定就可以了。

网友:
论坛上有就相关贴子的,用小爱控制的案例还挺多的!

网友:
小爱同学 ESP8266 Blinker 视频教程

B站搜索

网友:
低功耗WIFI芯片ESP8266规格书

网友:
ESP8266 - arduino     +     Blinker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Blinker

网友:
目前来讲还是点灯科技的比较简单,就是免费版的,使用起来很不爽!延迟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