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教,开关电源加降压模块

楼主(2020-09-23):
请教各位,想用一个24V10A的开关电源加上一个降压模块,能做成一个可调的直流电源不   需要5V的时候就用5V  需要12V充电的时候就调成12V 的  谢谢

网友A:
可以做的,我是用LM317做的调压电路,网上这样的电路比较多,你可以参考;你这个24V10A可以做供电,把LM317电路放在后边,但是电流最大1.5A,想扩大电流还要再加个电路才行,基本上可以实现0至20V随意调节了。

网友:
一直这样用了几年
当维修电源,还是全保护的

现在很便宜,还带表头
按键数调的也很便宜

前提就是我这种不会改电源或不想改的赖人用的
输入可变压器加桥或开关电源,后是是升降压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的,我是用LM317做的调压电路,网上这样的电路比较多,你可以参考;你这个24V10A可以做供电,把LM317 ...

这个就是317加个管子 5A的
前面开关或变压都可以

网友:
淘宝好多这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317加个管子 5A的
前面开关或变压都可以

做的不错,带数显的,就是可调电阻应该搞个大的,带旋钮的那种,就方便调节了;加个大功率三极管,可以扩流到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带数显的,就是可调电阻应该搞个大的,带旋钮的那种,就方便调节了;加个大功率三极管,可以扩 ...

这个加了大功率管,可到5A,
我这几个都是偶尔试机维修用用,也就很简易临时用用。

网友:
我以前也想把电源改成可调的,觉得这样修东西方便,后来我发现绝大多数时候只用到用12V和5V,所以用一个双输出的开关电源更方便,再准备一个小功率的可调模块备用。再后来,我把双输出的电源换成两个单输出的了,两路电压不会互相影响。

网友C:
论坛有好多改可调电源的帖子,可以找下看看。
直接改成可调电源不是更好。

网友D:
                        三端稳压模块LM338组成的高精度大电流可调稳压电源,电流可到达5A                                                         2019-11-12 17:45

                           1、特征  LM338可调三端稳压电路可以对外提供5A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调节的范围为1.2V至32V连续可调 。LM338内置了过流保护和过压保护电路,可以通过内部电路自动限制输出的功耗大小。他的保护电路可以允许瞬态负载强电流通过,12A以内的瞬态电流不会实施保护,以利于启动电流大的设备顺利启动而不保护。 LM338稳压器特性: 输出电流:5A
允许瞬态电流:12A
输出电压:1.2V~32V连续可调
最高输入输出压差:35V
LM338可调三端稳压器提供5A的平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范围为1.2V至32V连续可调 。LM338内置过载保护电路,自动限制功耗。此保护电路允许瞬态负载强电流通过,12A以内的瞬态电流不会实施保护,以利于某些设备的顺利启动。
· 指定的7a峰值输出电流
· 指定的5a输出电流
· 可调输出低至1.2伏
· 规定的热调节
· 限流常数随温度变化
· 产品增强测试
· 输出受到短路保护
2、应用场合 · 可调电源
· 恒流调节器
· 电池充电器
3、封装形式
LM338封装形式
实物图
4、典型应用电路
电路原理
5、管脚标号:
LM338管脚定义
内部结构图: LM338芯片的内部结构图
调压的典型电路
带电压调节的电路:
调压的典型电路
如图所示为一种高精度大电流稳压电源电路。该电路采用额定输出电流为5A的三端稳压器LM338做成大电流可调稳压电源。
其特点是:(1)输出电流大。额定电流为5A,最大允许峰值电流为7A。
(2)电路简单。
(3)电压调整率可达到0.012%N,漂移可达0.0005V/H。
(4)输出电压在1.25~32V之间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端稳压模块LM338组成的高精度大电流可调稳压电源,电流可到达5A                ...

虽然我没有看懂  但是还是十分感谢  兄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的,我是用LM317做的调压电路,网上这样的电路比较多,你可以参考;你这个24V10A可以做供电,把LM317 ...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好多改可调电源的帖子,可以找下看看。
直接改成可调电源不是更好。 ...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317加个管子 5A的
前面开关或变压都可以

十分感谢!!!!!!!!!!!!

网友E:
XH-M401 DC-DC降压模块 XL4016E1大功率直流调压板   10元左右
产品名称:直流调压器

调压方式:PWM调制
输入电压DC4-40V
输出范围:DC1.25-36V
最大电流:8A
最大功率:200W
转换效率:%94
开关频率:180KHZ
外观尺寸:61*41*27MM
重量:50克
要充电得买可调恒流恒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XH-M401 DC-DC降压模块 XL4016E1大功率直流调压板   10元左右
产品名称:直流调压器

一直在找大功率的模块,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的,我是用LM317做的调压电路,网上这样的电路比较多,你可以参考;你这个24V10A可以做供电,把LM317 ...

大范围的降压,用线性调压模块效率太低,发热巨大,最好用DC-DC的降压模块,3A以上的降压模块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XH-M401 DC-DC降压模块 XL4016E1大功率直流调压板   10元左右
产品名称:直流调压器

谢谢你  十分明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XH-M401 DC-DC降压模块 XL4016E1大功率直流调压板   10元左右
产品名称:直流调压器

网友:
本来我也想换成大电位器的    但还是觉得3096来得安全所以就不换了

如果实验中不小心碰到旋钮使得电压突然变大。。。大家自己看着办吧

简单粗暴  变压器+模块一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