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个一个U盘,插电视盒子装系统用

楼主(2020-09-23):
USB2.0以上,3.0最好
容量不用太大8G-32G即可,散热要好,性能要稳定,插电视盒子上装coreelec系统,应该4k读写速度高一些好吧?
各位推荐下,谢谢

网友:
只是安装系统的话,要求不用太高,
闪迪、东芝这些品牌都可以。。。

网友:
不买杂牌,不买渣士顿好像剩下的就是闪迪了

网友:
雷卡沙    也可以考虑

网友A:
立创最近有1元包邮3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创最近有1元包邮32G

立创 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创最近有1元包邮32G

打板才送?

网友:
送30券,质量没话说

网友:
三星 Bar Plus速度性能都还行,就是用完之后热乎乎的,也不知道算散热好还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