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少见的全新三洋车载CD随身听拆解(SANYO CDP-55)

楼主(2020-09-23):
翻车鱼买来的三洋CD机。全新库存的,生产地是国内,生产日期是1994年。这个带有车载电源和3.5mm转磁带的神奇配件。里面的芯片全是三洋标。激光头现在也可以配到。读碟速度很快用起来也很好。

网友:
第一次见到3.5mm转磁带这个神奇配件.

网友:
这个3.5转磁带以前是用在只有磁带卡座的汽车上的。将这个东西放入车载磁带机磁带卡槽,把这个东西尾部引出的3.5mm耳机插头接在其它数码播放器耳机输出接口,然后按下汽车磁带卡播放,再操作你连接的其它数码播放器播放,即可使用汽车音响,实际就是磁头对磁头,车载磁带机的磁头感应3.5这个玩意磁头上的信号,这玩意就相当于“磁带”。

网友A:
确切说不能叫车载CD,因为它首先是个随身CD,当然也可以在家里或车里用(正如其机身标签是英文所示),这种便携式CD当年松下、索尼、爱华等品牌都生产过(索尼的好像叫做Discman,显然是沿用了其Walkman的命名模式)。我的那个松下的甚至在机身后部还有个用于固定的螺丝孔。
那个通过车载卡座进行音频信号放大的转换装置,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个通用配件,在破解了它的工作原理之后,我还用废磁带自制了一个放车上用。其实也不一定非得使用看上去高大上的拾音磁头,用普通漆包线绕上若干圈替代磁头,也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无非就是简单的电磁感应原理。

网友:
成色很新,音质估计也不错
原来当年也可以通过这种途径来升级磁带车机。。。

网友:
made in china  逼格瞬间降了一大半

网友:
这个东西多少钱买的?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切说不能叫车载CD,因为它首先是个随身CD,当然也可以在家里或车里用(正如其机身标签是英文所示),这种 ...

高智商 佩服

网友:
1994年的产品,尽快是中国代工,但当年可是领先咱们一大步。

网友:
这个3.5转磁带以前是用在只有磁带卡座的汽车上的。将这个东西放入车载磁带机磁带卡槽

网友:
这是两用的,车载和随身听都可以。

网友:
难道要掳一个怀旧一下,好像没有cd了

网友B:
94年国内就有这技术了吗?我可是92年才出生的

网友:
看电阻全是五环就知道这货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94年国内就有这技术了吗?我可是92年才出生的

代工啦。。。。。。。。。。。。。。

网友:
搜了下,680大洋,价格有些过份了。也就是收藏怀旧下,没有什么用。

网友:
确实也只剩怀旧了,读书时候有些CD都扔了,有些已经花了不读碟,现在用电脑连接DAC听效果也一样的,而且选歌更方便

网友:
后来出了 VCD DVD   我更是眼馋嘴掉水 想拥有,可摸摸口袋的是空,只能透过柜台玻璃看看。

网友(2021-02-20):
挺好奇这个94年是哪个工厂代工的,生产工艺不错了,咱们国产的CD到03年还没生产出这么高质量的随身听,尽管03年已经是CD的末日倒计时了

网友(2024-04-13):
这个磁带有点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