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达人来帮忙瞧瞧这个ams1117 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0-09-23):
上电测量:3脚Vin为5.04V,2脚输出Vout为1.34V.
按照标准输出应当为2.5V
在这个图上这样测不知对不对。

楼主:
另外在C276两端测得188欧的电阻。这个22uf的电容是否要拆下来测才行?

网友A:
不管电路, 黑笔搭地, 大点是上面标的电压,想差一点点为正常,   电容不会影响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电路, 黑笔搭地, 大点是上面标的电压,想差一点点为正常,   电容不会影响电压的。  ...

是的,黑表笔为地,测得AMS1117 的2脚 Vout为1.34V,看电路上没有下拉电阻,附近有一个R3也是0欧的,那么标准应当为2.5V?
是不是考虑这个稳压管故障?
后面接的是路由器的CPU,不知道是不是被后面的拉低了电压?
小白不懂

网友:
负载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
焊开输出端,看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电路, 黑笔搭地, 大点是上面标的电压,想差一点点为正常,   电容不会影响电压的。  ...

电容短路后就会拉低电压

网友:
检查输入电压,输出电压, 电容可以单独拆下测量

网友C:
楼主没有说S1117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说S1117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输入电压是5.04V,正常。

网友:
摸摸1117烫不烫。。烫就是电容坏了。。不烫就是1117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短路后就会拉低电压

有这种可能,但这么小电容,按说漏电造成短路机率应该很小,也可以拆下电容再测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可能,但这么小电容,按说漏电造成短路机率应该很小,也可以拆下电容再测量电压。 ...

OK!我买个拆件工具再搞了

网友:
后端肯定有微短路,所以才把电压拉低了。断开电源,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红笔接地,黑笔接AMS1117输出端看看压降是多少。

网友D(2021-01-03):
是液晶电视主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液晶电视主板上的?

更换后正常。
封贴。
是路由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