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七里顶 光控LED小夜灯自动连续触发故障的修复

楼主(2020-09-24):
之前写的小夜灯的拆机贴:        七里顶 光控LED小夜灯拆解+改造亮灯时长

本帖这个故障小夜灯和之前拆机的小夜灯是一起买回来的,到手就装上电池试了一下可以触发,就收起来了。昨天晚上找出来准备安装到客厅的某处使用,发现暗光条件下,小夜灯第一次被人体触发,在熄灭后还会自己自动触发亮灯,循环不止,实在是无语了……这要是台ATM该多好啊!

言归正传,这小夜灯肯定是有问题,拆开研究一下。客厅的吸顶灯开,光照足够,小夜灯此时不会触发亮灯;客厅灯关,人体可以触发小夜灯,说明光敏电阻这一路正常,不正常的地方应该在BISS0001芯片和供电上。手上没有多余的BISS0001可以替换,所以先检查板子的供电。
小夜灯是用3节AAA做为电源,经过65Z5(XC6206 3V)LDO降压到3V后给板子供电。

在小夜灯连续触发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6206的Vout和VSS间的电压,发现两次触发亮灯间隔的时候,电压有明显的跳变,亮灯时3.0V,灯灭时3.3V,随着小夜灯亮灭循环不止。BISS0001的输入电压不稳定会直接影响到电平的输入输出,出现这种自动触发循环亮灯的毛病也不奇怪了。

开始搞6206,松香水,上热风枪

自己库存里挖出来的新的6206准备换上

热风枪220℃,风速3,很容易就把6206吹下来了,这货在板子上居然直接变成了两瓣……热风枪温度不算高,时间很短,用镊子取下的时候力道也足够轻柔,所以高度怀疑这6206质量压根就不行。

把新的换上,松香水就不洗了,大家凑合着看吧

实测触发正常了,灯亮灭切换的时候,6206 Vout Vss间电压也不再跳变,小夜灯也不会再像原来那样自己连续触发,搞定

晚上起来尿尿就靠你了,你可不要再整幺蛾子的事了啊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看来是被尿憋的无奈

网友A:
竟然裂成两半,生前一定让黑沙掌拍过

网友:
这活需要时间和耐心

网友:
青虫会千里追杀的

网友:
我买的充电版的,买了两个,都改了大容量的手机电池,其中一个也犯同样的毛病,有时间按楼主的思路拿出来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裂成两半,生前一定让黑沙掌拍过

估计原来就有内伤,烤一下,还整出外伤了

网友B:
我的小夜灯,没电时就会不停的触发。提醒你换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夜灯,没电时就会不停的触发。提醒你换电。

这么干更费电,厂家是打算把电池赶紧耗完吧?

网友C:
好手艺!中午给加菜!

网友D:
看来是LDO不稳压了,可能和碎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中午给加菜!

这得有家具城VIP卡才能吃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LDO不稳压了,可能和碎有关

是的,正常情况下,6286输出就应该是3v,额定电流内基本不会随负载变化,空载3.3v明显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干更费电,厂家是打算把电池赶紧耗完吧?

看到不停的亮, 正常人都会马上拿电池出来充电了。

网友:
船长的家务活太多,半夜才有空来折腾灯

网友:
要是ATM今天就看不到网卡发帖了哈哈哈

网友:
喷猪大油40下,即可要根治,永不复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原来就有内伤,烤一下,还整出外伤了

网友:
一泡尿引发的命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