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谁对镍氢充电电池有了解?我这个电池什么问题?

楼主(2020-09-24):
卖家送了四节新的充电电池,回来我也没细看,以为和我之前买的一样的,用了一晚上没电了,我就充电,充了一会儿,我发现充电器烫手,然后液晶屏都被烤黑了,拆开发现,变压器烫手,附近PCB都变色了!
拿出我自己买的电池,我才发现,送的电池山寨的?

导致充电器发热主要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变压器感觉都要化掉了

网友:
充电器不行,人家都是电池发热

网友:
镍氢电池我也不大懂
我的品胜充,直接短路二接口,或普通电池都会报错的,输出电流为0

巧合了,应该是充电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
液晶发黑大多是电压升高了
开关电源部分出问题了

再差的傻充也有限流的,所以肯定与电池无关
那变压器不一定坏,其它零件先找出。真一起坏了,用手机适配器了的变压器试试能代替吗?(电压和功率差不多)

网友:
没看出充电器有什么不妥,那种颜色就是小厂家没洗板而已,拆得多了就会发现那颜色很正常。

只要还能用,就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充电器本身问题。

网友:
充电器本身问题,正常充电器不论电池好坏,充电过程会造成电池两端电压升高,充电器电流变小或断电。

网友:
换个正常的电池再充电试试?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A:
镍氢电池充电是靠温度和电压判断充满的,你的充电器没有温度检测吗?

网友:
既然已经拆开了,检测一下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充电电流,不就清楚了吗,

楼主:
等我测试一下吧,这电池是买东西送的,我自己买的电池跟他这个字母都对不上,他这个电池感觉是山寨防的李鬼! 昨天晚上我用充电器充电,显示充电正常,临睡觉了想看看充没充满,然后我发现,液晶屏黑了一大块,然后附近非常烫手,我就拆开了,发现变压器温度很高,黑屏那块正对着变压器位置!但是,我拆开之前,屏幕也是显示充电中!
我等屏幕冷却,黑色褪去后,装好充电器,装上之前买的爱老公电池,显示充电正常!
这个问题,会不会是电池有问题,导致开关电源超负荷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充电是靠温度和电压判断充满的,你的充电器没有温度检测吗?

我好像没看到有热敏元件,晚上回去再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B:
这电池怎么看上去怎么山寨,山寨的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怎么看上去怎么山寨,山寨的山寨

我也这么认为!哈哈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情况和其他电池一样,这次没有出现把屏幕烤黑的情况,上次把屏幕烤黑了应该是偶发问题,这组电池充电和其他电池差不多,监测220侧的功耗也最多多了1W左右,电池热,但不烫,和其他电池一样,充电时充电器变压器很热,微烫!

网友(2021-09-13):
引用 楼主:
等我测试一下吧,这电池是买东西送的,我自己买的电池跟他这个字母都对不上,他这个电池感觉是山寨防的李鬼 ...

测量内阻,和放电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