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penwrt官方的itb固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9-24):
xxxxxx-initramfs-fit-uImage.itb
这个itb是过渡固件吗?在原厂直接更新还是ssh里面用命令刷?怎么用?

这个是openwrt官方正式固件吧,没找到factory.bin过渡固件,直接在原厂升级后,哦豁,变砖了,ttl都救不了,信息滚到一半卡住不动了,已抬走送120急救中心。

楼主:
懂的来说一下

网友A:
没见过,刷固件你不先爬一趴文?直接就干吗 什么路由器的,SPI还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刷固件你不先爬一趴文?直接就干吗 什么路由器的,SPI还好办

查了,没有找到itb文件的详细使用说明,有些机子可以直接刷,不清楚itb是过渡固件还是正式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