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显示接口crc错误,是不是要坏了

楼主(2020-09-24):
硬盘显示接口crc错误,是不是要坏了

网友:
我好几个固态也显示这个  可能是鲁大师问题  我硬盘有在用了几十小时的  鲁大师也报这个错  同事也有个固态也报这个

网友:
如果是sata的就换个好点的数据线试试看

网友:
接口插损或者线的问题,如果一直增加要注意,防止暴毙

网友:
但是我出现的问题是没有线连接主板  是M2 接口的硬盘

网友:
CRC错误一般是接口接触不良或者线的问题!

网友A:
一旦出现这个crc,就算换线也不会消的

网友:
一般是数据线或者接口的事儿
或许是插线松了

网友:
数据线上必须有UL认证。机械硬盘盘体与电路板接触的十几个金手指触点必须光亮。

网友:
数据插口接触不良。换根sata线或清一下引脚

清完正常后crc错误数就不会增加了,但原有的计数并不会清0,所以永远是黄的,不用担心,不增加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crc是不是直接用软橡皮擦一下就好了,不过已经产生的数据不消,我有一个1t的已经十年了还是crc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旦出现这个crc,就算换线也不会消的

换线不消失,不管它?重要资料还敢不敢放这硬盘上?我是500GSATA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线不消失,不管它?重要资料还敢不敢放这硬盘上?我是500GSATA机械硬盘

我觉得是没关系,因为我买的那个清零盘,到手就是crc,但是用了五年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