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 winhello 摄像头的经历

楼主(2020-09-24):
最近把系统升级成win10了 逛论坛看到有帖子介绍diy win10人脸识别摄像头的帖子 于是决定也动手做一个。
第一步 上某宝找关键设备和零件 经过介绍帖子关键字检索 不知道是不是购买数暴增原因 原来双摄像头方案的零件价格暴增。于是转换关键字找到一个同城的店
买到设备。
第二步 由于同城原因很快就收到货样子是这样的
主要部件
稳压管
diy的usb插头
第三步 清晰接线原理
经过仔细询问了解主要部件工作节点和定义 总结接线图如下

usb电源通过稳压管降压 看资料的3.3v 但焊接后测了大概是4.3左右

第四步 焊接设备并调试

由于对设备和连线特性不了解 走了些弯路 最后还是做出了

总结如下几点
1. usb线特别是摄像组件带的8芯线尽量盘起来切勿散开
2 焊接usb 插头速度要快 慢了容易烫坏插件
3 稳压管想办法接在usb头一侧效果最好
4 延迟线材尽量不要太长 太长会有干扰纹甚至设备识别不到

最后成品使用的样子

这里还补充一个使用问题 原来用默认管理员是不能使用人脸识别摄像头的 必须新建一个其他账号去调用 在这里我卡了不短的时间

网友A:
人脸识别是软件的事吧,你这个是面容识别对吧?人脸和面容那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脸识别是软件的事吧,你这个是面容识别对吧?人脸和面容那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

我也不太懂

网友B:
你没数据怎么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数据怎么识别......

这个要录入的 根据指引录入自己的数据就可以识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脸识别是软件的事吧,你这个是面容识别对吧?人脸和面容那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

硬件方面我看了一些帖子是类似的, 否则也不需认证的ir摄像头了。

网友C:
怎么不搞个外科

网友:
买了个双报在吃灰,还没时间继续研究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搞个外科

我用的比较长的旧万能板热熔胶贴显示器后背正好合适 每周吹一下尘就好了

网友D:
这种玻封稳压管不是这么用的。这种情况一般应该用 1117那种三端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玻封稳压管不是这么用的。这种情况一般应该用 1117那种三端稳压

实际上电流很小的 。这套方案前期没有这个的,直接接5v登录要用到ir功能时整个会严重发烫。 现在串上 型号为1N4728A的稳压二极管 无论识别多久 都温度正常。

网友:
还是搞个正规的3.3v降压吧

网友:
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一个前后有直通风道的机箱。。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佢某宝看看先!

网友E:
管理员账号不可能无法使用摄像头吧,是不是你方法没对?你是自己用Python写还是用别人的什么?

网友F:
如果是稳压管的话,貌似接反了。
稳压管是靠反向击穿来稳压的。和普通二极管是反着来的。
这种情况么,其实应该用2~3个普通二极管串联来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理员账号不可能无法使用摄像头吧,是不是你方法没对?你是自己用Python写还是用别人的什么? ...

你自己有机会试试就知道了 只有默认那个admin管理员不行 新建的管理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稳压管的话,貌似接反了。
稳压管是靠反向击穿来稳压的。和普通二极管是反着来的。
这种情况么,其实 ...

没具体考究 但按图这样接确实解决早期diy摄像头发热问题。